[工仪] 喜闻乐见再做一台LM324电子负载!多多益善呀。

楼主(2021-07-25):
基本电路图早已是烂大街的通用电路:
对电路进行改进:使用单节锂升压供电,USB充电,使用时无需插电源;
增加反接保护,过流保护,过热保护,过压保护,提高安全性;
增加自动温控风扇,50℃约40W起转,80℃全速转
使用数字电压电流表显示。
那么先看成品吧!

空板免费送哦!

网友:
pcb文件能给一下吗?

网友:
漂亮,机会留给楼下,手残党让了

网友A:
使用升压供电有创意,做得也漂亮。这盒子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升压供电有创意,做得也漂亮。这盒子怎么搞的?

淘宝,pc壳,几块钱

网友:
走眼了,都怪手机。那个标签纸第一下看成屏幕了,我就说这屏幕真大,为什么放后面。

网友B:
麻烦问下,成本多少?

网友:
想来一块玩玩,LZ的PCB怎么获取?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要一块,如何获取

楼主:
那我发个咸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成本多少?

十几块吧 一块多的mos

网友C:
恒流调节? 加个刻度调节精度

网友:
能发下pcb文件吗?

网友D:
横流电子负载,30v10A输入 发热功率300w 这散热器能抗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流电子负载,30v10A输入 发热功率300w 这散热器能抗得住?

撑不住,会过热保护,大功率短时间测测就好,要不然端子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调节? 加个刻度调节精度

这种10圈的电位器可以调1mA了

网友:
我也把标签纸看成了屏幕

网友:
我也弄了个IGBT单管150W电子负载,还冇组张

网友:
赠送的板子收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老大分享下PCB文件吧,捷创打回来不用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