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ing 20V充电宝(第三代 D款 )激活、修复、改装经验汇总 持续更新ing

楼主(2021-07-27):
此贴仅就客户和群友分享经验总结
2021年元宵节这货就开始售卖了
套装中的充电头折腾门槛太高
(改造需打板换芯片)
咱们主要折腾的是20v充电宝
-------------------------
折腾也是进阶的过程
1、激活(解锁充电BUG)
2、修复容量(个别失衡)
3、原壳替换 18650电芯
4、改大容量铁锂(提容)
5、造新保护板 改芯片等
6、改三元锂电(整套要改)

-------------------------
保护板触点编号 后面解锁要用到
开壳不电池组测量电池状态
如果电池都正常(不失衡)
空载电压
1-2      3.3V
1-3     6.65V
1-4      9.95V
1-5      13.27
红黑线    13.4v
应该不低于这些值太多
否则就代表个别电池失衡了
再来量
2-1电压 =  第一颗电压
3-2电压 =  第二颗电压
4-3电压 =  第三颗电压
5-4电压 =  第四颗电压

-------------------------

愿意分享玩法的进裙交流

=====相关硬贴=====

楼主:
20V高能宝 由于原设计就是采用18650(外形规格)
3.2V 铁锂电池 4串设计
      充满是(3.6*4)14.4V 保护
放电是(3.0*4)12v 保护(主板保护是11.5V)
放电曲线见下图

所以原规格换新电池是最“漂亮”的方案
可以保留比较娃整的外观
首先选购合适的电池
这里推荐 美国A123 System 拆机铁锂电池
但由于牌子很大 假冒也不少
再说拆机货品质的一致性不好说
所以如果没有测试仪就让
电池老板匹配一下内阻和容量

当然如果自己有内阻测试仪(¥130+)
还是自己全部测试一遍比较靠谱

看来这家还比较靠谱 内阻比较接近
然后如果装备比较全 容量也可以大概测下

配好以后就开始焊接吧
这里就要已到另外一个装备---点焊机
有这个才好链接平头电池和镍带

因为是同样规格的电池
所以保护板是不用换的
全部都用的原来的材料

然后把线路整理一下

然后装回外壳

虽然卡扣在拆机的时候比较难保全
所以扣回去的时候可能需要胶水辅助
再来测试一下性能

换过新电池的峰值充电 有额就是20V-3A
可以持续到95%以上
这是电池性能比较好的表现
-------------------------------
放电测试容量容量在13Wh不到
这个数值是完全正常的
也就是5V~1A放电大概放出
2450mAh左右
宝上电表是可以放到个位数的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换上去的电池是1100mAh
宝上电表是以1250mAh容量来设定100%的
当然库存时间长了原配的电池损耗后
就没1250这么多的,这也是我们换电池的根本原因
现在充电宝的功能就算完全恢复
但是容量还是不让人很满意
想要改更大一点 没问题呀
只要接驳更大的电池组就行了

(在不改电路的前提下)
18650体积太小 那就上更大的
4串 26650  安排

除了电池 其他材料和步骤
都是和18650一样的

这电池太大 肯定放不进原外壳内
只有外挂了  可这样不稳固没实用性
拿就找个合适的壳子

万能宝上防水盒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盒子有点空 拿就再来一组
组成 4串2并 提高电池容量

在防水盒子上开孔
然后把宝能宝的主控板固定进去
像这个样子

整体合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在电路上没有改什么
但是在防水盒上开孔可不是简单的活儿

这一期改装实例分享主要还是铁锂电池更换
电路改装上相对简单(外壳开孔难度不小)
遗留的问题主要是容量改变后百分比不准了
这个问题虽然有曲线救国方案
但是没必要花那个精力折腾
咱们的目标是尝试各种可能
不必在意这些细节
下期分享 敬请期待

在此鸣谢分享素材的老铁
【马克】
【小平头】
【艾尼尔】
探索 分享 成长

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2021-11-01):
单线激活法 2021.1101 更新

首先说一下原理
判断此款充电宝由于库存时间长了
电池电压已经非常低,可能某节电压低于2V
远低于保护板的欠压解锁电压
这个时候主控板和保护板互掐了(Bug了)
出现了鸡生蛋、蛋生鸡的蜜汁循环(锁住了)

通过拆机绕开保护板给电池直接充电
当然可以破掉这个死循环  但是外壳是卡扣的
拆电池 就损坏外壳了(当然细心可以微损)
好在现在折腾出骗保护板的激活方案
-------------------------------
解锁激活的整体步骤

1、判断故障
2、探针激活
3、首次补电
4、粗
容量
5、涓流修复
6、复测容量

--------------【1】---------------
判断故障

充电宝拿到手
(不插任何电)
翻开侧灯看是或否亮灯亮屏
能亮就证明没锁 请跳到【3】
不亮才是大概率现象

(充电状态 侧灯怎么都不会亮)
--------------------------
取出原装头接C-C线充宝的C口
宝上屏幕显示20V 0.4A以下跳动
百分比应该是显示 1%
宝贴耳可听见 哒~哒~哒(2Hz)响声
(5V头接C口充 哒哒哒 频率更高)

满足以上两点 即确认宝是锁死故障
锁死的状态是充不进任何电的
不拆机)也无法知道电池健康状态

接下来  要准备【激活线
一定要用有屏蔽层的USB线改装

单针激活发只用其中一跟探针
当然做线就按上图做
实质是探针接负极(单针激活发的)
拍照的线材比较特殊 屏蔽层就是负极

--------------【2】-------------
探针激活

底部贴纸加热后可无损揭下

下面就是解锁的关键步骤了
原配头接C-C线充宝的C口(我是用这个)
(为说明 我串联了一个电流表)

黑色线是充电线 白色线是激活线

这一步最注意
一定要拿接负极(图例是屏蔽层)的那个探针
手法如下

换个视角让看下触点

实际上是USB金属壳(地线
与①号脚接触短路

一旦激活  哒~哒~哒~声就消失了
请迅速拔出探针
再观察宝上显示屏的电流
如果充电宝C口接的
原配充  那应该显示20V  1A以上

稳在1A也是正常的
注意宝温度上升(镜面部分)情况
-------------------------------
因为刚激活
要让电池补点电进去升电压

如果马上拔掉 可能又锁了
等电量百分比超过10%后
再进行下一步

--------------【3】-------------
首次补电

只要充电宝没有严重发热(烫手)
都建议首次补电用原配头充
节约时间也容易看出问题
第一次补电 不要离人
虽然保护板上有温度保险
我们还是强烈建议不要离开
注意温度变化 有异味异常
请及时断电 安全第一
(到目前没出现过危险)
---------------------------
注意:有可能电流会卡在 20V 1A
这是一个主板的保护机制
只需拔掉C线 翻个面再插就解除限制
(首次充 就让其1A稳妥点)
正常情况是 20V 2.x A(3.xA是峰值)

随着百分比上升 电流可能会下降
这都是正常的
换过新电池的老铁反应
可以3.x A 一直干到99%
原配60W头通常18分钟充满
也就是10几秒百分比跳1
这就是正常充电速度
---------------------------
异常 1
还没有到100% 电流就降为几乎0了
这种情况在【5】里面说
---------------------------
大部分宝可以顺利冲到100%
如果充到90%
电流都没怎么减小
证明电池比较健康 损耗小
拔下充电线
翻开侧灯 会亮(供电待机状态)
C口和A口都可以对外供电
随便接个什么手机(负载)试试就能确认
那么宝主板功能就没大问题了
接下来
就是测试电池的健康度和修复

--------------【4】-------------
容量
有测试仪器的玩家请忽略这一段
仪器测放电容量约 12.5Wh
(5V 1A放电 2500mAh左右)
---------------------------
这里说的是在没有测试仪的情况下
电池充满100% 接负载放电
或 开侧灯放电(大概持续10多小时)
如果可以放电到%个位数才关机
那电池健康损失不大(恭喜)
如果是放电到 20%  或 40%
反正还没到个位数就(
断崖式)黑屏关机
那么证明电池容量一定没达到设计标准
可能是个别电芯容量下降 或 失衡
---------------------------

楼主(2021-12-06):
改造4串三元锂高能宝 方案简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造4.2V电池的方案呢??

改装成4串3.7v三元锂电的方案已经成熟了。
来群里看 群相册,有改装实例和 电路板的改装图。

保护板也要换成适合三元锂电的,
也有老铁是原配保护板换AAC或者AAD芯片
改成三里元的 保留均衡功能

有玩家换上了三星的30Q
达到了15000mah的容量几乎 翻三倍呢

注意!注意!注意!

改装电路板烙铁必须妥善接地或用余温 或 电池供电
否则非常容易静电损伤8802,已经有多位玩家踩雷

网友(2022-11-22):
来晚了 好像没货了

网友(2022-03-28):
这个充电宝很好很不错。值得买来玩玩!

楼主(2022-01-02):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计时候考虑过端子输出,就像现在的户外电源似的

有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巧合吧  设计师不可能预计到这货电池亏死需要激活的  不然就太神了

是不是设计时候考虑过端子输出,就像现在的户外电源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有成熟点的三元锂电方案,可以再多买两个,光板子都值了

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2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到百分之50电流会跳到0.1然后又跳回2.99正常吗?像是在大电流脉冲充电。

电池不好了,换电芯吧。不明白的加群问群友吧 这种情况他们都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造4.2V电池的方案呢??

已经有完整可行方案了,来看我的新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2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大佬,我这个状态是不是激活了?但是呢LED灯不亮啊

是的 已经激活了,灯必须是在放电状态下   不插充电头的状态下。如果还不能亮  那就是你的电池饿死了,存不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点是巧合还是有意制造的,这设计师有点东西呀

巧合吧  设计师不可能预计到这货电池亏死需要激活的  不然就太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电池,改车用插头12v供电电量一直1%,屏幕不停闪烁,怎么破?

这个没关系的,这样改装 主控板就只做放电,没有给电池(有就是车载电瓶)充过点,自然放电到最后 只会显示1%不停闪烁拉,这不影响放电的功能 。
可以用黑胶布把百分比遮蔽起来,这样就只显示输出的电流和电压了,这是准的

网友G:
不用电池,改车用插头12v供电电量一直1%,屏幕不停闪烁,怎么破?

网友D(2021-11-24):
充到百分之50电流会跳到0.1然后又跳回2.99正常吗?像是在大电流脉冲充电。

网友C:
期待有成熟点的三元锂电方案,可以再多买两个,光板子都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一个电池不行(三个电池3.xV,那个只有2V多点),没有点焊机,想换电池但好麻烦啊。 ...

玩充电宝 点焊机必须的呀 闲鱼捞一个 用完再出 不一定亏

网友(2021-10-25):
引用 楼主:
来群里看 群相册,有改装实例和 电路板的改装图。
不明白的还可以问群里玩家。

谢谢大佬,群加了几次,都没有通过无法进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大佬,我这个状态是不是激活了?但是呢LED灯不亮啊

电流能超过0.5A就激活成功了,只不过你没有使用原配的PD充电头,没有大功率输入。20v的灯是充电时候不会亮的(充电时候 不对外供电),待机状态 翻开才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造4.2V电池的方案呢??

改装成4串3.7v三元锂电的方案已经成熟了。
来群里看 群相册,有改装实例和 电路板的改装图。

保护板也要还成三元的,也有老铁是换AAC 或者AAD芯片改造原电路板 保留均衡功能

有玩家换上了三星的30Q 达到了15000mah的容量几乎 翻三倍呢

注意!注意!注意!
改装电路板烙铁必须妥善接地
或用余温 或 电池供电
否则非常容易静电损伤8802,已经有多位玩家踩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