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成功修复MT7968 LED恒流驱动电源MODEL.JL-PFDQ-24-600

楼主(2021-07-25):
一骑友的集成吊顶平板灯坏了,让帮忙修理,表现为不停闪烁且亮度微弱。这种现象一般情况下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但拆卸不容易,如果判断失误还得来回跑路,所以,连灯板带驱动一起带回家,经过测试到底还是驱动电路出故障了,看手头还有库存的恒流驱动就先装一个完成任务再说。
留下这个坏的看外观不错,也想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决定拆解修复一下。现在修复成功,分享给朋友们。

看着这个驱动还是不错的

全部灌胶密封

芯取出

这胶跟沙模一样

很好清理,刀片轻松划开

首先怀疑输入电容电量不够,所以先从这里下手

但是输入电容没问题,那就高压部分全部清理干净,看电路分析故障点

7968芯片,百度结果原边反馈集成度非常高,不好查出原因

那就再查输出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低压部分也清理干净

经查低压部分也没问题

最后百度7968电路原理,测试启动电压不到11V,分析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此电路启动电阻为两个串联,在624上并一个100K电阻,成功修复。
只是手头工具不够,看不到动态启动状态,因为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电压还是不到11V,想来可能此电路也就启动瞬间用到13V吧,反正并了电阻就能正常工作了,如果手头有示波器就好了。(有关7968资料放在最后)

没胶密封了,用青壳纸做一下绝缘吧

直到装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输出线只用了一个孔,原来用的是一个输出插头

输入220V 是两个孔,

7968资料查询--

https://wenku.baidu.com/view/5199b5a7bd64783e09122bcc.html

网友:
楼主有足够的折腾耐心。

网友:
我也挖过2个这种驱动,封胶就好像胶掺沙子的感觉,还挺好挖的。这个挖开还算大的,我那2个挖开后体积大约只占了外壳的1/4左右空间,还塞了一大块泡棉占位置。

网友:
老铁有技术哦。

网友A:
你把第3脚那个启动电容换了,可能就不需要并电阻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和你一毛一样的故障,检测方法一毛一样,检测程序一毛一样,第一次换芯片启动电容后解决,原来的检测好的不放心换了后解决,最后分析可能电容老化了内阻高,表测好的但不能用,第二次另外一个灯驱动一样故障同样一毛一样情况,正准备换电容发现有虚焊现象,取下来挂干净修好。心想上次难不成也是虚焊,!直到第三个一样的灯同样情况,这下知道怎么处理了,全部加焊一次,解决以此分享给大家!这是经验,要考。。。。

网友:
其实意思就是不要怀疑表测的电容,测出来好的也许真的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第3脚那个启动电容换了,可能就不需要并电阻了

取下测过了,没问题,也用400V10UF代换过,没能解决问题,所以,又把它焊上去了。你从照片上可以看到那个电容重新焊过。

网友:
奇怪,偶家的LED老是坏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