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内置电荷泵的半桥/全桥驱动控制芯片推荐

楼主(2021-07-25):
最近打算找一款可以高电平持续导通上管工作的驱动芯片,目前找到了个drv8701,但慢慢地价格劝退,其他有没有类似这个芯片一样自带电荷泵可以持续导通的mos驱动芯片方案呢?8701内置电荷泵可以持续为自举电容充电保证上管能持续导通,2104一类的半桥只能输入PWM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IRF家应该有不少吧,虽然被收购了,产品应该更多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家应该有不少吧,虽然被收购了,产品应该更多才是

找了一圈下来都是不带电荷泵需要输入PWM才能工作的

网友:
bq25700不知行不行,笔记本里t-c口好多都用h桥做为充放电电路

网友B:
普通的自己外加电荷泵也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自己外加电荷泵也行的吧

直接加个电荷泵输出接半桥自举电容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加个电荷泵输出接半桥自举电容就可以了吗?

普通电荷泵不行,因为地参考不一样。或者弄个隔离DCDC,小功率的就行,输出地接半桥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荷泵不行,因为地参考不一样。或者弄个隔离DCDC,小功率的就行,输出地接半桥中点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C:
可以看一下ltc7000和ltc7001,如果想用隔离DC-DC,建议用jw3510

楼主(2021-09-07):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一下ltc7000和ltc7001,如果想用隔离DC-DC,建议用jw3510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