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调内机清洗 没有说的那么好

楼主(2021-07-25):
买了几瓶空调清洗剂(牌子就不说了),试了一下,没有说的那么好,摸不到的地方的污垢根本不掉!

网友:
买个清洗空调的接水兜,喷壶或洗车水枪伺候

网友:
要用高压水枪喷热水才洗的干净

网友:
用过一次,不好用,老老实实用洗洁精加毛刷慢慢刷还来得干净,现在卧室春兰空调用了16年了,就是不坏,想换变频都没理由,因为制冷效果太好了

网友:
只要制冷效果好,翅片和滤网没堵塞,就这么用,洗了内机翅片也不一定有用,外机也一样,要打开盖板,从里向外冲,冲干净了,再找空调制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制冷原理,高压冷媒通过冷凝器散热后,进入内机的膨胀阀,减压成低压冷媒,在这个压力减少的过程中冷媒就会大量吸热,然后等等等等,最后就是,空调制冷效果不够好,是因为冷媒压差低了,还是冷凝侧温度高了!都有原因,最终就是,如果内机翅片5度,出风温度7度左右,那机器肯定没问题,如果高于这个温度,那机器可能就不咋地

网友:
我为了洗空调。买接水兜花了40.喷壶50.还准备买几把刷子,可能投入120左右。每年洗2台挂机。比请人60块就用lz这种喷剂喷一下好多了。

网友:
洗了内机,外机咋洗?

网友:
我买了接水兜,拆内外机壳,直接高压水枪喷洗,要调成扇形,不然会打坏散热片

网友:
要拆散了洗才是最彻底的。

网友:
要冲洗,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威猛先生油烟机清洁剂半瓶喷进去+水冲彻底,也不错

网友(2022-08-21):
刚买的清洗套装, 正在路上. 到不是有洁癖, 而是因为出风口大量滴水. 感觉是蒸发器翅片被灰尘糊死了, 冷凝水无法流入底部的接水盘, 直接从表面流到出风口上端了. 猜得对不对洗洗就知道了.

网友:
上个月刚洗了两台,师傅有专门设备高压水枪蒸汽洗,还加了雪种共收我260元,没见过这么好讲的师傅。

网友:
这样子洗不干净的,要拆开,最好用清洗剂+水枪,反正都是重灾区,拆开还能通排水管

网友:
主要还是靠水枪冲洗才行,脏东西光靠清洗剂不行的。

网友:
发泡量大,清洁效果好的,有可能有腐蚀性,伤塑料壳和鳍片

网友:
我是把一台三菱空调内机拆了洗的,后来装上去找人来重充的制冷剂

网友:
还是高温清洗效果比较好。

网友:
这活还没试做过,我的外机都是外挂的,不敢弄。

网友:
塑料外壳拆装太危险了。前不久拆室内机前面板时, 不小心将左边的卡子给弄断了。虽然还能用, 但总感觉别扭。 打电话问售后, 说原装金色的340,白色的320。这个配件还不零售, 必须由维修工上门安装,路费另外给40,维修起步费用80,算下来要440。
听完报价后悔死了。 当初买机器时嫌原装金色的不好看,店员直接送了一个白色的面板。金色的面板换下来后放了几年嫌占地方就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