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都上了,还是拆不开这个微笑鲨611小手电,放弃了,分享下。。

楼主(2021-07-25):
这种小手电,怎么拆呀?我有两个,第一个手直接拉开了,现在复原了也不太对,但是起码修好了。
但是第二个,居然死活弄不开,我锤子都上了。。。
拧来拧去,感觉还算是活扣。。。

网友A:
能组装起来,就肯定能拆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组装起来,就肯定能拆散

说不定是用厌氧胶粘的。那个真弄不下来。要不上三爪拉马。

网友:
你拆的地方不对···先拆灯头圈,然后卡簧钳拧下里面的LED。

网友:
推拉变焦的里面灯珠仓有台阶,必须从前面拆。

楼主:
推拉那个位置可以拆开的,因为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拉开的,但是是这个死活弄不开,锤子都上了,也弄不开,真是奇葩的设计啊。

两头没有可以动的地方,就这里有一个空间可以移动,忘记里面怎么弄的了,另外一个修好的我没敢动。

网友B:
灯头拆下试试,可能有卡簧卡着

网友:
先拆透镜 再旋下灯座 或者用力拉住旋下灯座

楼主(2022-06-30):
引用 网友B:
灯头拆下试试,可能有卡簧卡着

就是灯头拆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郁闷。

网友:
就是逆时针转灯头就行了,但是很考验手感和技巧,不便文字描述

网友:
透镜上面一圈,先拧开,然后顺着往下拆

网友:
就灯头伸缩的地方  里面有螺纹的,伸到最长,然后向外用力拉住灯头再拧,应该就能拧开,我拆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2022-09-12):
引用 楼主:
推拉那个位置可以拆开的,因为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拉开的,但是是这个死活弄不开,锤子都上了,也弄不开,真是 ...

前边透镜固定圈拆下来就可以用卡簧钳拆下来了

网友:
锺子都上了还拆不开只能说明你的力气太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坏了,打开后盖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都是靠螺纹拧的,你用锤子属于选错了工具。用钳子包层布拧开。

网友:
能组装就能拆开

仔细观察有缝隙的地方

网友:
可能有防水胶,加热就可以,打火机烤,或者恒温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