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斜筒洗衣机,脱水时震动大,皮带给干掉了。

楼主(2021-07-25):
松下斜筒洗衣机,脱水时震动很大,突然停了,以为电机坏了,反正已过保,拆开看看,发现皮带掉在下方,而且皮带磨损很厉害,淘宝下单了一条,不知道换上后能不能修好

洗衣机型号panasonic XQG60-V62NS

看滚筒上面磨损很严重,难道是皮带在上面磨的吗?还是这是震动的原因?有知道的大佬帮我看看,是不是换皮带就可以?

网友:
正常情况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磨损,找到原因再换皮带。

网友:
估计里面固定滚筒的三角架已坏了,我家的西门子洗衣机用了10年+了,皮带几乎没磨损

网友:
emm这个不知道 不过我家的波轮洗衣机用了10年左右磨损到换了皮带

网友A:
电机上的皮带轮呢?

网友:
是不是哪里松动了造成皮带不平衡而磨损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的皮带轮呢?

我也觉得皮带轮脱落了,不可能那么小的皮带轮!

网友:
估计水封完蛋,轴承进水,再就是三脚架断。皮带逛了,才掉

网友:
检查机脚,减震系统。

网友:
DD电机 yyds

网友B:
赶紧换减震器吧,一点阻尼都没有了。换上后安静程度比新的都好。原装的是摩擦减震,现在都是液压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的皮带轮呢?

没有皮带轮啊,应该是直接挂在轴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换减震器吧,一点阻尼都没有了。换上后安静程度比新的都好。原装的是摩擦减震,现在都是液压筒了。 ...

是底下那个白色减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