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嘣脆直接4.2V锂电池替换2节5号干电池安全

楼主(2021-07-25):
我有个
核心是STC单片机的
红外定位信号发生器
由于不太方便的缘故,无法像
拆路由器那样,去查看电源模块
是不是有电源模块也未知,但我是坚信
4.2V锂电池直接替换2节5号干电池安全
不需要串4007二极管来降低0.7伏特使用

理由:干电池出厂有1.6伏特的,两节电压3.2
单片机默认电压3.3伏特,大概率有升压型电源模块
只要有电源模块,4.2比3.2高1伏特,比例是高30%,安全

不知道,诸位前辈对我这观点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欢迎留言

网友:
不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

网友:
STC好像也有宽电压的

网友:
那两节碱性加一节镍氢岂不是更完美

网友A:
这个确实安全,有单片机的板子肯定有稳压电路,电压相差1V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安全,有单片机的板子肯定有稳压电路,电压相差1V问题不大

你是综合性知识结构

网友:
磷酸铁锂不好吗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了,有的带dc-dc,有的是ldo,看具体是什么方案,我试过两节AA的数码相机,用锂电替代可以用,但是屏幕干扰严重,成像白平衡、测光也会被干扰,所以安不安全,试试,大不了啪

楼主:
你好
铁锂电池不普及
身边只有三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了,有的带dc-dc,有的是ldo,看具体是什么方案,我试过两节AA的数码相机,用锂电替代可以用, ...

我分享实验的结果
你来分析类型
先说串一个Diode,电压3.2电流50毫安
而直连,电压4.2电流25毫安
发现直连电流更小,更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享实验的结果
你来分析类型
先说串一个Diode,电压3.2电流50毫安

那在这显然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