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带插变压器很危险,刚刚经历短路。

楼主(2021-07-25):
两片插片仅靠薄塑料支撑,受热,经常拔插,很容易松。

后面是变压器铁芯,奇胜墙插里的塑料挡板有点紧,大力插进后,连带两片插片也推了进去,顶到铁芯,断路跳闸。

网友:
断路跳闸
短路跳闸

楼主:
这是借网络图示意,变压器没烧坏,正修复中,准备改进,插片无论如何不能插进里面去的办法,欢迎给意见。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把这个换了改12V的电源就好

网友:
可以引线接插头

网友A:
把插片用哥俩好粘好,变压器和插片中间用塑料片隔开就行了.

网友B:
我更多觉得好多插座那个防触电门,,,很生涩,,,所以我爱抹油

网友:
需经常拔插的插座全部加个开关,安全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更多觉得好多插座那个防触电门,,,很生涩,,,所以我爱抹油

我一般都是拆掉,家里没有小孩用不到,那玩意只能增加故障率。

网友:
改成双线的不就行了

网友C:
这种电源也属于老式了,转换效率不高啊,问下大神这种电源,和现在的开关电源比 还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也属于老式了,转换效率不高啊,问下大神这种电源,和现在的开关电源比 还有什么优势 ...

无高频纹波,故障率低

网友D:
这东西一般有个青稞纸挡住两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也属于老式了,转换效率不高啊,问下大神这种电源,和现在的开关电源比 还有什么优势 ...

正品的话寿命长

网友E:
这种带插变压器  很好用,当然说的是正规厂家的货

自己遇到了个劣质货  就说这类产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带插变压器  很好用,当然说的是正规厂家的货

自己遇到了个劣质货  就说这类产品不好?

我有一个出口的,固定插片的墩,足足10毫米米厚,那个结实。

出问题这个3毫米,这是差距,铁芯变压器很重,磕碰一下,插片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也属于老式了,转换效率不高啊,问下大神这种电源,和现在的开关电源比 还有什么优势 ...

拨动可选择电压,焊IC功放时,可慢慢提高电压,以测试IC的承受电压,很方便,里面的滤波电容加强过,几无纹波,静如深海。

普通开关电电源显然不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插片用哥俩好粘好,变压器和插片中间用塑料片隔开就行了.

已改装好,锯了个废手机充电头子,焊在原插片位置上,导线相联,那怕再松,有原外壳顶着,这下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一般有个青稞纸挡住两个脚的

产品设计缺陷,还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