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哪个牌子的笔记本机械硬盘质量最好?

楼主(2021-07-25):
为什么有人说日立机械硬盘质量比较好呢?

难道不是西数硬盘质量更好么?
对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网友:
日本人做啥都好,这是民族精神。美国是移民国家,多元文化使价值观更倾向利益。

网友A:
普通硬盘都差不多,笔记本硬盘必须是日立的好

网友B:
日立啊,其他的越来越水了,除了企业级,以后肯定固态了,所以临死前多捞点

网友:
用过日立  西数,没有希捷
希捷三星名声不好
宏基配日立
联想配西数
神舟配东芝

网友:
硬盘好坏和使用习惯有关,我最老的硬盘9年了,到目前为止各牌子的硬盘都用过,没一个坏的。

还一个各家有各家的专利,也就是各有优缺点,日立的盘到目前见的还是比西数希捷要少东芝盘在消费市场也不多,在一个就是西数希捷三星都有清零和修盘工具,也就是市面上很多坏盘维修清零当全新盘或库存品或做移动硬盘卖的,日立的目前没听说有大面积流出的修盘工具。
目前还是觉得没一个盘是完美的,都各有优缺点,好坏什么的也没什么太大参考价值,不同代工厂,不同批次不同品牌,不同来源的盘都会存在差异

笔记本盘如果做系统盘还是建议选西数最新的盘,虽然是叠瓦盘,但带trim,带高速读写区(类似tlc固态硬盘的slc缓存),在这区域里读写能过200m/s,4k读写也很不错,事后会trim,转移到叠瓦区,整体上还是要比其他机械硬盘好用。

固态硬盘也不是都比机械硬盘好,固态硬盘不适合做长时间断电的备份存储,容易丢失数据。误删的数据(从回收站删除)的数据几秒至几小时后,就会彻底抹掉无法恢复。因此有条件的话一般都是推荐固态+机械的搭配

网友:
感觉2.5机械硬盘哪个都不好,老的慢新的叠瓦盘比较多,建议选固态

网友:
我感觉2.5的机械盘都不行,普遍怕热,一热就容易有坏道,还是固态稳定些

网友:
三大家的硬盘,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硬盘都差不多,笔记本硬盘必须是日立的好

谁和你说本盘日立最好?玻璃盘就是他们发明的不知道吗,一碰就碎,死都救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和你说本盘日立最好?玻璃盘就是他们发明的不知道吗,一碰就碎,死都救不活 ...

玻璃盘不是IBM的吗?ibm把硬盘部门卖给鬼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立啊,其他的越来越水了,除了企业级,以后肯定固态了,所以临死前多捞点 ...

日立是不是被西数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和你说本盘日立最好?玻璃盘就是他们发明的不知道吗,一碰就碎,死都救不活 ...

玻璃盘是IBM发明的,日立只是收购了IBM的硬盘业务,后来发现是坑就停产了,怎么又是日立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立啊,其他的越来越水了,除了企业级,以后肯定固态了,所以临死前多捞点 ...

日立盘没西数的质量好?

网友:
买之前先考虑好,你真的需要那么大容量的吗?如果500G就够用,那么非叠瓦的选择有,如果要1T的,基本都是叠瓦。总的来说,对日立的印象比较好,很抗造的感觉,手里用过几个,现在都还在。

网友:
直接S3610 480G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片2.5的西数,750G的,挂盒子当移动盘存资料,很不错。

网友:
日立的笔记本硬盘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和你说本盘日立最好?玻璃盘就是他们发明的不知道吗,一碰就碎,死都救不活 ...

玻璃盘是IBM发明的,出事之后IBM打包卖给了日立

网友:
日立的机械硬盘部门早就改名了,现在叫昱科。台式机的硬盘可以,很耐用,但全新的价格都比西部数据黑盘还贵。而笔记本的硬盘三家厂都差不多,只是一定要选CMR垂直盘的,别买SMR叠瓦盘就可以了。叠瓦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