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MSG-WR135路由器怎么进后台

楼主(2021-07-25):
这个路由器怎么进后台  输入网关还是进不去

楼主:
解决了解决了

网友:
这个路由器我用过,只能用PC端的IE浏览器进去,chrome浏览器都不行,或者输入密码没反应,

网友:
ping一下看看地址能不能ping通,如果通,扫描端口看看有没有80或者443,如果有别的端口就没这两个估计不支持网页配置吧,,,,或者用浏览器打开别的端口试试有没有web界面。

如果压根ping不通就手机改静态IP,同网段看看默认地址能不能进去。。。。

网友(2022-01-23):
兄弟问下这个机器可以自己刷固件嘛?可以组mesh网络吗

网友:
是不是桥接模式开启了?Bridge ap模式是进入不了管理页面的吧

网友(2022-07-11):
输入密码后按enter    删掉地址的login.html    重新输入IP即可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