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1000瓦逆变器,电压低,输出才148v

楼主(2021-07-25):
这个逆变器输入12.2v,输出才148v,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输入会不会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会不会是24V,

12v的,用用了电压就变低了

网友:
查下电压反馈!!!

网友:
测量一下耐压400v那个电解电容的电压是不是300v左右,如果是,说明前级升压电路没问题,问题在后面的电路,4只管子组成的H桥至少有一只管子没有工作,如果电压不够,只有1白多,那就检查前级电路

网友:
一是你的表不能测量实际电压,二是逆变器H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