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兴E8820S加个风扇。

楼主(2021-07-25):
上次有朋友发帖说这个路由器太热,不知道用什么方案提高散热量,保证运行稳定,我的方案就是这样的,很简单,扣个5CM的方孔,那个位置正是芯片的位置,直接吹就行。之前也热的不行,现在好了,温热。

网友:
集灰器 凑字凑字

网友A:
你这后面风都档住了吧

网友:
哈哈,楼主你这算外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后面风都档住了吧

那个缝隙进风够用,不影响。

网友B:
我是用86明装双联底盒,电脑电源拆机12V风扇直接在光猫5V-USB取电,风扇几乎没噪音,光猫直接放上面;现在好多光猫或者路由器PCB都是倒装的,正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86明装双联底盒,电脑电源拆机12V风扇直接在光猫5V-USB取电,风扇几乎没噪音,光猫直接放上面;现在 ...

只要增加空气流通,就有
效果

网友:
夏天路由器确实热

网友C:
楼主这壁挂的方式赞一个,不过这货有那么热吗?我用着还行啊

网友:
热浪让路由跪了。风冷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壁挂的方式赞一个,不过这货有那么热吗?我用着还行啊

老热了,它内部不通风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降温效果明显,我也在用,只是时间长了有灰,一年清理一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热了,它内部不通风

我知道它内部不通风啊,这机子当初搞定刷机我也算最初的贡献者之一。但是应该没到需要风扇的地步吧。

网友D:
也这么干过 不过这个路由现在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它内部不通风啊,这机子当初搞定刷机我也算最初的贡献者之一。但是应该没到需要风扇的地步吧。 ...

外壳都有点高温老化的现象了,内部高温烘烤,元器件也加速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这么干过 不过这个路由现在在吃灰

这个散热片有点小,它发热也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都有点高温老化的现象了,内部高温烘烤,元器件也加速老化,

这到是,夏天七八十度,壳子靠近芯片的位置有点发黄

网友E:
灰尘无处不在,有风的地方就有灰尘。清除路由器的灰尘也方便,去街上修补轮胎的店铺用压缩空气一吹就干净了,还不用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灰尘无处不在,有风的地方就有灰尘。清除路由器的灰尘也方便,去街上修补轮胎的店铺用压缩空气一吹就干净 ...

自然落下的灰跟风扇吹的灰不一样。风扇吹的灰会粘在原件上,压缩机都吹不干净,风压大了原件都给吹跑了。

网友:
感到非常的热啊~~~ 为什么不在路由器内部贴上一些散热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