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X96Max+ 电视盒子拆解 改装散热 降价出售

楼主(2021-07-25):
高性能电视盒子,买来看电影用的

4G RAM+64G ROM

一个USB3.0,一个USB2.0,一个tf卡插口
另一面是HDMI,5VDC电源,千兆网口(似乎顶配才有),AV输出,外置遥控接口,光纤音频输出

正面

原装外壳是蓝色半透明的

脚垫下面没有螺丝,卡扣固定的,直接撬就完事了

我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用这种天线,信号还可以,只是不太方便改装高增益天线

晶晨S905X3 CPU

数据对比

镁光内存颗粒

中龙通4761743 WiFi模块
参数未知,官网查不到

SG24002 千兆网络变压器
瑞昱 RTL8211F 千兆网卡芯片

闪迪 64G EMMC5.1 TLC 字库

TW1628 LED数码管驱动

复位键藏在这儿,刷机必备

送的电源也拆了

很一般的样子

我用的是自己的充电头

改散热,改透明探索版
错误示范,这样贴很容易掉下来,我后面改成了导热胶贴,牢牢地

内存颗粒也贴
土豪操作

风扇供电接到USB电源,开机自启,关机自停
背面不用贴散热片,不然盖不上

事实证明这颗LED是多余的,因为根本就不亮。。。。我自己焊的,发出来避坑,懒得拆了

数码管是白色的

风扇很静音

光纤连接到前级
前后级功放机DIY帖预告

烤机最高温度73℃,不算是特别热,不会出现卡顿现象

播放视频效果还可以

至于为啥要卖掉呢
因为操作不习惯,解码能力依旧比不上HTPC,兼容性也比较一般,故低价出售。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50502660006&ut_sk=1.YAGVr61goSwDAOJASDWQUdzD_21407387_1627220378908.copy.detail.650502660006.4055557244&forceFlush=1
闲鱼链接

坛友价259元,拍的时候说一下就行

楼主:
电视盒子已售出!!

电视盒子部分精品APP
https://pan.baidu.com/s/1quCbYn5EfZVTjonpu66RIA
提取码:SMZ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要出么 想收一个 闲置emmc有好几个

不出了,自己留着当开发板用了,出了也没多少钱,最近都懒的寄快递

网友:
散热改得好,我的A95X简直无法改散热,只好裸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啊,我这3台机器EMMC坏

坏的要出么 想收一个 闲置emmc有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mmc坏的很少,大部分是刷机刷坏固件。 emmc有写入策略,用错程序容易出问题 ...

哪啊,我这3台机器EMMC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盒子就不用改散热了,一般都是最后EMMC坏,貌似很少有热坏的

emmc坏的很少,大部分是刷机刷坏固件。 emmc有写入策略,用错程序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led应该是红外的位置吧

不是,红外接收器在屏幕另外一侧的那个。
这个LED灯的功能应该在固件里面没有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EMMC容易坏

emmc芯片擦写次数有限,坏了就会丢数据

网友C:
这个led应该是红外的位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盒子就不用改散热了,一般都是最后EMMC坏,貌似很少有热坏的

为什么EMMC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盒子就不用改散热了,一般都是最后EMMC坏,貌似很少有热坏的

为什么闪存容易坏

网友:
这是后来换过wifi芯片的版本了吧,固件是不是和初始版本不能通刷了?

网友:
楼主快要高三了

网友:
惠威不错,看上这个了

网友:
系统界面翻出来看看 有的外贸盒子系统太难用了  。用来用去还是倒闭讯T1 N1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在用,遥控器不好使了

我接着无线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音箱放置的位置,看来又是老婆不允许的吧。

快要高三了,家里人不支持我玩H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