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电焊机,给大伙看看

楼主(2021-07-25):
前年双十一,在某宝上花了320元买的一台双电压电焊机。给大伙拆开看看,让大家评评值不值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学习电焊;感觉这就是练手玩具

网友A:
与铝散热器接触的铜片部位应该镀锡处理,
铜铝连接过大电流 时间长了会出问题的。

网友:
 值,能用就是电焊机。

网友B:
 配线、焊钳?

网友C:
要是输出线焊把都配齐 而且输出线是铜线就还可以 就算只有几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与铝散热器接触的铜片部位应该镀锡处理,
铜铝连接过大电流 时间长了会出问题的。

铜铝直接接触高温会相互腐蚀,我的暖灯电线就这样断了,开始不解,为啥断线里有点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铝直接接触高温会相互腐蚀,我的暖灯电线就这样断了,开始不解,为啥断线里有点液体 ...

原电池效应,不同的两种金属在电解液中会把活泼的那边金属腐蚀掉。有水汽就会产生电解液。

网友E:
320的单板机?贵了吧!我多板机记得没错也才1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线、焊钳?

铝线十五米加焊钳都是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输出线焊把都配齐 而且输出线是铜线就还可以 就算只有几米

送的铝芯的十五米,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铝直接接触高温会相互腐蚀,我的暖灯电线就这样断了,开始不解,为啥断线里有点液体 ...

关键是别进水,只要干燥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0的单板机?贵了吧!我多板机记得没错也才198

虽然是单板但是是双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别进水,只要干燥就没事

不关潮湿,那是在冬天用电热灯,刚好背面是接线处,温度很高,铜铝接线端就出现类似电池液的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