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充电宝底座破解

楼主(2021-07-25):
收的怪兽充电宝底座,有没有哪位大佬会改一下,只求可以充电就行

网友:
你要是有逻辑分析仪 抓包那个移远的模块和这个主板单片机通讯  然后破解通讯内容   断开移远的模块  模拟发送解锁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19):
难度有点大

网友:
类似的我拆过一个,我当时是把每个小充电宝都拆开,然后一坨锡里面的一个元器件,这样可以直接充电,底座把那个扣全拆了

网友:
只求可以充电就行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