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实用多功能转接盒制作,让电动扳手电池包变身移动电烙铁和台灯

楼主(2021-07-25):
拆客们手上都有不少备用的电动工具电池,如何让我们的电池包发挥作用,不要让他们躺着积灰,今天就分享一个电池包的扩展转接板,制作简单,成本低廉,欢迎大家仿制。之前第一版制作的,设计的不怎么合理,制作麻烦。经过改进后,很简单,安装方便,功能也拓展了。第一次制作的,挂钩形式,比较麻烦焊接,功能也单一。这次功能拓展一下,输出带航空插头,可以接T12电烙铁,加上低压直流LED控制电路作为台灯,加装上M4接线柱可以供其他设备使用。其他电扳手电池也可以参照这个方法制作。

低压直流LED驱动芯片使用PT4205,电路简单,芯片便宜,没几个元件,制作下来十几元

第一板单一,牧田款可直接用

画图

捷配免费打板

切割成3部分

先试了驱动电路

点亮正常,可以21V可以点6W

将中板框架套上看看,定位精确

装上与电池的接触片

试试接触片刚好

安装上8MM铜柱,使用这个比第一版方便的多,不需要焊接了。而且通过调节螺丝,适合不同厚度。

套上中框4成板

接下去安装面板M4接线柱

底部固定,可以走大电流,电池是2*2000MAH,10倍率

安装航空插头

安装LED射灯,这个便宜,原本想买蛇形管,经过没有包邮的,要十几元,后来找到这个一共才7元多

打开开关试试,很亮,这个是3W

插上T12电烙铁,非常好用,以后可以室外焊接了。

航空插头接上笔记本DC插头,可以给笔记本供电

M4接线柱下次试试ZVS感应加热,我做的ZVS最大电流是16A,理论上这块电池可以胜任。

再完美点,在多余的板上截2条边条,不用也可以上大头螺丝

刚好卡住

OK,别让你的电池躺平了!

网友A:
开槽给过,打邮票孔不给过,下次开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给过,打邮票孔不给过,下次开槽看看

是的。

网友B:
真的是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厚啊

相当于用pcb做了个盒子

网友C:
这个质量没得说,但颜值还是比不上那种用来改装的成品USB口充电宝或者3D打印的小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质量没得说,但颜值还是比不上那种用来改装的成品USB口充电宝或者3D打印的小盒子。 ...

捷配3D打印券不知道能打多大的东西

网友:
好文章,细节非常到位

网友D:
觉得应该加一个充电宝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应该加一个充电宝功能

充电宝考虑过,但降压输出实在是不敢用,

网友:
楼主有创意,不错,室外使用的确很方便!

网友:
创意不错!就是下点血本啊

网友:
创意好,我的电池平时也是闲得多,看来可以好好利用起来了

网友E:
看来我也要动手搞一个,就是没有合适的插片啊!大有的20V电池还在那,注定成了抚摸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我也要动手搞一个,就是没有合适的插片啊!大有的20V电池还在那,注定成了抚摸党…… ...

可以用合适的薄铜片或不锈钢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合适的薄铜片或不锈钢片呀

我是强迫症,不能接受这种已经下单买充电器,准备在充电器的外壳上改造。

网友:
好东西,好好学习。这个利用得好。

网友:
那个台灯哪来的有链接吗私信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