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求助影驰战将JMF667H开卡短接点

楼主(2021-07-25):
突然电脑就死机读不了盘了,影驰战将240,放着可惜想着自己重新开卡。就是找不到短接点。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那两个一组的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一组的小孔

短接了插电脑上就一直连接断开

网友:
用什么转接卡?

网友B:
开卡不能直接SATA,建议品牌好点的USB硬盘盒,尽量用USB2.0接口量产

网友:
JMF主控开卡必须用JMF20329D 转接卡开卡,别的都不认

网友:
得买个JM20329C D E转接卡都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不能直接SATA,建议品牌好点的USB硬盘盒,尽量用USB2.0接口量产

电脑识别了4m,开卡软件不会用

网友:
不懂找人远程 不行50包邮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