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安高频智能充电机怎么把单片机阉割掉,变成插电就可以充电的普通充电器?本人太白,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

楼主(2021-07-25):
跪求大神帮忙!18410269890电微同号!!!

网友:
这个 你得看看单片机控制方式   如果只是控制某个脚实现打开关闭输出 就好解决

网友(2023-05-14):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你这电源插电只有风扇转,主电容没输出吧?如果有输出,短接输出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