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虾牌电钻的电池

楼主(2021-07-25):
仔细观察了一下,倒是挺方便拆,把屁股上的贴纸撕掉,三颗螺丝直接拧下来搞定。

芯片,今天在外边,没有带放大镜,所以拍不出来放大效果。凑合看。

3颗18650电池,1500ma,三颗就是4500ma。
哪天拆几个索尼的换上,先留着拆的图

补充内容 (2021-9-3 10:51):
知道了哈,哈哈,我回头看了一眼,有时候吧,确实没带脑子。。。。

网友A:
这貌似是串联,12v1500mAh……

网友B:
这个容量可不兴相加啊

网友C:
标1500. 实际估计在1000出头点,再说串联不增加容量,要并联才增加容量

网友D:
合着你这电池和别人不一样,你这个是并联的,容量才有4500mAh。
(相同电池,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串联容量不变电压相加。)

网友E:
12V基本都这个样,没啥特点。

网友F:
福瑞德充电费劲了,电池不行。

网友G:
串联呀 哪来4500   这个不耐用 还没我店里装门头的时候捡的安装师傅丢掉的电池耐用 壳有点裂开 电池还好好的

楼主:
卧槽,是我天真了,这个是原装电池,买海鲜的便宜货。因为这把用的少也是放在外边用,没啥机会用,电池还没坏,就匆匆忙忙拆着看看,昨晚太晚了,不是你们眼尖,我都没注意,惯性思维,我还以为是并联的呢。不过等我抽空换几个拆机电池,我估计我就发现才1500了。。。

网友H:
充电2小时,3分钟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2小时,3分钟都用不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行,半个小时还是可以的。超过这个时间,我也没机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是串联,12v1500mAh……

对,我仔细看了一下,还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量可不兴相加啊

嘿嘿,乌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1500. 实际估计在1000出头点,再说串联不增加容量,要并联才增加容量

这种便宜电钻,都是拆机的杂牌电池。是,容量是我没仔细看,乌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着你这电池和别人不一样,你这个是并联的,容量才有4500mAh。
(相同电池,并联电压不变 ...

对,老哥说的对。
就是原装的,刚搜了一把,不是我一个人这货,哈哈,估计是厂家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基本都这个样,没啥特点。

嗯,没啥特点,拆了回头换别的拆机电池。自己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福瑞德充电费劲了,电池不行。

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就是打算回头没啥用了,换自己的拆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联呀 哪来4500   这个不耐用 还没我店里装门头的时候捡的安装师傅丢掉的电池耐用 壳有点裂开 电池还好好 ...

我没店啊。。。哪里去捡师傅丢的电池。。。是,容量是我没看清。乌龙了。惯性思维。我还以为厂家不至于,哈哈哈

网友I(2021-09-03):
相同电池,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串联容量不变电压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同电池,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串联容量不变电压相加

呃。。。谢谢兄弟指点,匆忙发帖,没过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