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两个卡槽的收音机T326

楼主(2021-07-25):
两个卡槽 可以装两张卡 按键切换听哪张卡

网友:
双卡老太婆

网友A:
好奇,机上1到9的数字有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机上1到9的数字有什么功能

选择歌曲文件
调频收音输入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歌曲文件
调频收音输入频率

这就有趣了,把歌曲或者故事,编辑数字开头,想播哪个就哪个

网友:
又是一个双枪老太婆收音机。

网友:
双存储卡比较少见,我更希望运动相机也有,高速存储卡循环记录视频覆盖,低速存储卡保存需要的视频片段。

网友:
主控直接支持双sd卡?稀罕啊。

网友:
还可以外带usb 厉害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