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期货白菜价的华旗锂电钻_拆个不知是否靠谱的淘宝商家

楼主(2021-07-25):
想舔把锂电钻,于是逛了一下某宝,发现一个白菜价的品牌,也不知是什么套路,反正顶最贵的一款下单了,45天内发货

有像我一样想研究商家套路的可以一试,或者有遇到和懂此套路的友友们在楼下指点1,2……

楼主:
正在考虑要不要多拍几把过过撸羊毛的瘾

网友A:
别说 我真的有点想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 我真的有点想上车

反正车票也不贵

网友B:
怎么套路?链接给我,我愿意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套路?链接给我,我愿意一试。

我不是淘宝客,没链接,自己用APP搜索,价格最低的就是,说实话我想想都有点不靠谱,最低的7块钱,想买个电池壳都买不到

网友:
45天内发货的都是浮云……

网友C:
搜华旗锂电钻,按价格升序,第一个就是,店铺两颗红心,我保证不会发货的,按这个价格,45天后可以申请一个5元的不发货红包,而且八成不到45天这家店就倒闭了,如果是品种单一的企业店还可信,但是这家店里面就像百货铺,有玩具,有包,有12.58的无刷电动扳手。一看就知道是空头店铺。我就不试了

网友:
价格差距这么大

网友D:
套取个人信息,转卖你的手机号,地址这些,过一段时间你会接到楼盘的推销电话,股票推荐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车票也不贵

上车了18.35那款 就看它发不发货了

网友:
45天内发货的基本不用看  百分之99是套你信息的

网友:
不发货或虚假发货,或过段时间店铺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华旗锂电钻,按价格升序,第一个就是,店铺两颗红心,我保证不会发货的,按这个价格,45天后可以申请一个 ...

哦,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套取个人信息,转卖你的手机号,地址这些,过一段时间你会接到楼盘的推销电话,股票推荐这些 ...

看来是个大坑,不能入

网友:
45天发货的都是骗子,不要上当了

网友:
看标价是骗子商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套取个人信息,转卖你的手机号,地址这些,过一段时间你会接到楼盘的推销电话,股票推荐这些 ...

所以我一直都是用副号+单位地址 时不时就换个副号继续玩

网友:
一看就是家里有矿的,我选的话也就7.56的那款

网友:
这种杂货铺都是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