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在矿坛买过这个驱动板吗

楼主(2021-07-26):
有兄弟在矿坛买过这个驱动板吗,板子接口挺全,网口,AV复合,HDIM ,USB ,WIFI 摄像头。我买来一直放着,不知道这板子能支持多大的屏

网友:
理论上只要有对应的程序 是LVDS接口的屏幕都能驱动   你这个是双8的屏线  对应的屏幕对应的屏线 对应的程序 还有对应的屏幕供电   屏幕供电低了不能工作高了屏幕就烧了      屏线不对或者程序不对要么不能显示要么花屏     链接呢私发我一下? 我瞄一下看看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

网友A:
这是很久矿坛买的吧。驱动板与配多大的屏没关系,看分辨率,这款是最常用的1366*768的,只要屏分辨率对,几寸到百寸一样用,用上如果发现花屏就进调试菜单。。注意屏线供电必须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久矿坛买的吧。驱动板与配多大的屏没关系,看分辨率,这款是最常用的1366*768的,只要屏分辨率对,几 ...

兄弟你也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