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动车充电器为直流电源

楼主(2021-07-26):
48V电动车充电器,从本坛找的电路图,把红线里面的电子元件去掉,光耦2脚接地,输出端能不能稳定输出直流电压?请高手看看

网友:
没有反馈信号,要炸机了

网友:
能啊,能打嗝但不会炸机。空载电压2伏左右。输出端的内阻很大,带不动大的负载。

网友:
只要把W2去掉就是恒压了l

网友:
替你捏一把汗啊,亏了没让光耦开路

楼主:
那个431在电路里面是做什么的?

网友:
可以但是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431在电路里面是做什么的?

您要是这个也不知道,建议找本书啃啃基础知识,至少你要弄明白原理。

楼主: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必要吧,我都是留着拆件了,可调电源稳定可靠

网友:
TL431和旁边的4个电阻留着不好吗?
留着还可以调压用

网友:
431要保留的,要不然电压不稳。

楼主:
431保留,后面的电路都去掉

楼主:
电路中光耦是干什么的,能不能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中光耦是干什么的,能不能去掉?

光电隔离,初级跟次级物理隔离。用于次级取样反馈给初级来控制输出

网友(2021-08-26):
这叫无知者无畏。保留初级的整流管和高压电容即可,输出300v左右的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