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这个液晶电视背光控制芯片的资料吗?MB118386TS

楼主(2021-07-26):
这个液晶电视背光芯片找不到对应的型号和资料,有了解的朋友吗?

网友A:
首先不能先找这个芯片的问题,关于背光不亮要首先测逻辑板电压正常与否, 不管有没有关系,第一步必须先测逻辑板电压。其他所有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测驱动板对地导通的MOS管是否正常,正常的情况下开机瞬间输出到LED灯条的电压是否有从高到低的变化,有,那就是灯条故障。

网友:
芯片坏的几率占不到1/20。6成灯条坏,1成主板,还有不到2成驱动板子坏,还有那么一个几率是逻辑板和屏坏的。都会导致背光保护。

网友:
同意楼上的,很多都是灯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能先找这个芯片的问题,关于背光不亮要首先测逻辑板电压正常与否, 不管有没有关系,第一步必须先测 ...

我修的这个电视逻辑板、驱动板、灯条都没有坏,是排线插座坏了,这个电视背光条非常特别,不是用电线连接,而是用柔性电路板排线,排线插座焊在铝基电路板上坏了很难焊接,只好另外单独走线来连接,所以要芯片资料才好直接连接到灯条LED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修的这个电视逻辑板、驱动板、灯条都没有坏,是排线插座坏了,这个电视背光条非常特别,不是用电线连接 ...

悲催,不过座子附近应该有测试点吧?在测试点上飞呗

网友:
拆焊是个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