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霍尔质量差导致尚朋堂风扇叒坏了。。真是坑人哎

楼主(2021-07-26):
『X折腾』尚朋堂风扇叒坏了。。真是坑人哎
早前跟风撸的尚朋堂风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636
自发帖日,已经将电池改成4并的了,用的电池是废品大妈给的笔记本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755
好久前修的风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241&extra=
距上次修好还没一个星期,小舅子用着用着又挂了?之后几次都是烧霍尔

初步怀疑是散热片导致的,去掉散热片故障依旧,存货霍尔还剩两枚了

除了霍尔,也就升压芯片了,换!

结果还是将剩下的霍尔全烧坏了,可是去掉电机,又能正常升压

于是想到馊主意,用升压板做个中间调压??

但是启动电压很尴尬,必须在某压才会启动

比如到了9V再升压就停转后不转了,使用极其不方便

最终,继续购买霍尔更换,然后惊讶的一幕来了。。
居然不再坏了?!
看来是之前的霍尔质量不行,导致了风扇频频烧霍尔。
看来上一批的霍尔不咋地啊。

网友A:
山寨的吧?尚朋堂有这种产品?

网友:
电机线圈是铝芯线。

网友:
这质量真是坑

网友:
尚朋堂两年用户表示木有问题。就换过两节电池,其它没动过。

网友:
这质量,其他有坏的吧

网友:
尚朋堂两年前买的一直挺好用的,加了电池,增加了续航,看起来做工很优秀,比洪剑强多了!

网友B:
第一批19.9用户,就换了波士顿电池,一直用到现在都没问题,只是时间长了,风扇开始出现磨损状况,感觉开始有杂音了

网友:
。。。。。。。。折腾无止境哈哈哈

网友:
  霍尔质量不行的确很让人伤脑筋

网友:
怎么老坏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批19.9用户,就换了波士顿电池,一直用到现在都没问题,只是时间长了,风扇开始出现磨损状况,感觉开始 ...

大部分人都是19.9的,9.9的还没听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吧?尚朋堂有这种产品?

论坛当时很流行,桌面无线小风扇

楼主:
小孩子不小心把水还是牛奶弄进开关里去了,把升压芯片烧了一次,估计这是罪归祸首把原装霍尔烧了。
再者,好好看看全部。。出问题的不是风扇本身

网友:
昨天才给这货换了两并的电池,主要是原来的一节电池最大风量还没有半小时就不行了,而现在用了1个多小时还很正常,看来原来的电池不行啊。

网友:
你那是自己做的,给风扇灌牛奶能不死吗?我也买了两台,一台改3电池,一台4电池,今年天热了我同时开了一台落地扇和一台这个小的尚朋堂,24*7小时开都没事,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般多是买nidec电机,这种不会碰。

网友:
应该是原件批次问题,我也更换过电动车的霍尔,连着拆了两次转把就是没有反应。。。一开始还以为是线序错了,后来跟老板说了一下换了另外一个批次的就没事了。

网友:
我的进水后,充电芯片和  有个电容 烧了,把电池也换了,正常使用中

网友:
想不到之前的小风扇神器尚朋堂都那么多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