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落地式电子称四线传感器的线头定义!

楼主(2021-07-26):
有一个坏的XK3100-B2+落地式电子称,加电偶尔能显示SYS的字符,虽然没有修复的兴趣,但想看看它的称重传感器能输出什么电压。整机加7伏电后在传感器插座上量电压只有0.09伏,应该是传感器供电故障了,直接剪断传感器线,在黑红线上加上4伏电压,量得黄-绿线之间为1.4伏,人踩上称后1.4伏没有变化,是不是传感器坏了呢?如果是好的,那哪两根是电源?哪两根是信号?
万用表量四根线之间的电阻(欧姆):

——290;
——290;
——绿350;
——407;
——绿290;
绿——290.

正反电阻相同。

网友A:
3位半的表测的?受力后变化很小的,表分辨率不够

网友B:
有些称好像传输的是电流信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称好像传输的是电流信号吧?

级别不够无法打分,的确,压感是电流信号,望楼主再检查一下

网友D:
可能是你的表分辨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位半的表测的?受力后变化很小的,表分辨率不够

我的万用表的确是三位半的分辨率可能是不够,那么哪两根线是电源的哪两根线是数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的表分辨率不够

我的万用表的确是三位半的分辨率可能是不够,那么哪两根线是电源的哪两根线是数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级别不够无法打分,的确,压感是电流信号,望楼主再检查一下

我的万用表的确是三位半的分辨率可能是不够,那么哪两根线是电源的哪两根线是数据的呢?

网友E:
你这是模拟稳重传感器,四线制连接,绿色为供电正极,黑色为供电负极,红黄为输出端;供电电压不清楚,一般为5V或者12V以内,一般测试时可以给传感器加5V电压,万用表分别测红、黄色对黑色电压约为供电电压的1/2,测红、黄线之间的电压在不加载砝码时接近0V,越接近0V越好,否则判断为传感器损坏。

网友F:
压力传感器引线常见的是黑、红、白、绿

按楼主测出的阻值应该是4个350欧应变片电桥,没有损坏

TB上搜“电子称压力传感器”很容易找出一堆资料,B站上视频链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力传感器引线常见的是黑、红、白、绿

按楼主测出的阻值应该是4个350欧应变片电桥,没有损坏

四个电阻应变片的阻值原先是相等的吗?我测出的阻值好像不对头呢?我这个哪两根线接基准电压呢?我也搜索过,但出来的资料五花八门,也不知哪个 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模拟稳重传感器,四线制连接,绿色为供电正极,黑色为供电负极,红黄为输出端;供电电压不清楚,一般 ...

好的,我去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