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脑硬盘电路板烧毁维修记录

楼主(2021-07-26):
自己的电脑硬盘,存储了将近一个Tb的数据,一下子全没了,发帖子纪念下

准备拆解

烧的黑乎乎

拆下芯片bios

更换完毕

网友A:
换一个板子。。。

网友B:
如果烧掉的不是bios,那找同型号的硬盘,可以换主板,保数据。。

网友:
电机驱动挂了,电机也凶多吉少啊,先测测电机电阻吧。还有啊,如果电机驱动芯片瞬间输出高压(或芯片电机接口短路)也可能会造成电机刹车从而使磁头没有足够的力量回到停泊区造成磁头卡在盘片上而划伤盘片和磁头损坏

网友:
我工作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到硬盘炸了的。电源见过一个因为蟑螂炸了的。

网友C:
电机芯片炸而已,没事,同版号的搬下ROM就行

网友D:
慰问下了,硬盘里的资料还可以恢复吗?

网友:
第一次见硬盘炸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硬盘芯片炸成这样的

网友E:
是不是打雷烧的?

网友:
这种的,拆一个同型号的,对照元器件跳线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只是单纯的马达驱动烧了可以把BIOS拆下找一张一样的板子装上继续战,我的硬盘也是这样弄得

网友F:
以前有见过开机直接起明火烧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板子。。。

已经换了,换过后上电咔咔咔 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烧掉的不是bios,那找同型号的硬盘,可以换主板,保数据。。

没有烧bios,自己收藏的数据,换了板子没用,上电咔咔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芯片炸而已,没事,同版号的搬下ROM就行

真的嘛 大哥要是能回复就好了 有自己存的文档 不是最高重要还是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慰问下了,硬盘里的资料还可以恢复吗?

是工作备份 上电咔咔咔响 想回复估计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打雷烧的?

短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见过开机直接起明火烧起来的

电脑城见过,电脑电源冒黑烟 笑死了

网友:
前面坛友已经说了,买个相同的板子,把烧坏板子的bios芯片拆下,换到好板子上,再装好通电试验。直接换板是不行的,肯定咔咔响
假如你已经换了bios芯片,出现上述情况,可能磁头挂,要数据去找专业恢复机构。也可能固件区划伤,试一下上电时快速短接0头,跳过加载0头的固件区,看能否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