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USB供电的TBL-DES纳米数控电烙铁

楼主(2021-07-26):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DIY

网友A:
好高级啊,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B:
usb 电脑USB口肯定不行 只有500MA   这个5v多少A   多少瓦?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很口水,买来必吃灰,这头子是定制的吗?

网友:
不到30瓦,只能修个小东西,常用的最好是6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啊,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5V3A 470-570  还不如买充电烙铁或者气体烙铁

网友:
估计只能修手机里的小器件

网友:
快去m币换购啊

网友:
室外用, 还是工具20V的电池加T12干活才是王道.
如果遇到T12干不动的情况, 就撒点松香,然后防风打火机预热, 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C:
这玩意最高20多w,还要五百左右的价格,买TS100不比它好多了

网友:
纳米数控是什么鬼,芯片是纳米制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最高20多w,还要五百左右的价格,买TS100不比它好多了

你可以去测测TS100的温度误差,也可以去测测升温速度,还有烙铁座,您可以对比下。

网友:
看头子像JBC 210的头子

网友:
纳米早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量子,赶紧研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测测TS100的温度误差,也可以去测测升温速度,还有烙铁座,您可以对比下。 ...

最高30w输入功率就不要吹升温速度
宣传2秒极速升温化锡也请注明热待机状态

冷机升温曲线敢不敢贴出来
大焊点回温能力就不难为这小身板

24v锂电池供T12持续70w以上输出,不同烙铁头冷机通电到183度化63锡大概5-8秒供对比

网友:
5V供电,按2A供电,是10w吧,一般30w左右才可以用的放心,这电源也要6A吧。不知道我这个小白这样理解对不对,欢欢大家讨论。

网友D:
USB供电限制了功率的提升,当然,功率小也没关系,很多无绳烙铁功率也小,但有无绳这个卖点,适应某些使用环境,卖得也不错。但这个烙铁功率小,又不是无绳的,还卖的那么贵,实在想象不出人们为什么要买它。也不知设计者怎么想的,难道就是为了坑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电脑USB口肯定不行 只有500MA   这个5v多少A   多少瓦?

现在USB能做到120W供电   只是还是有线需要一个大适配器  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限制了功率的提升,当然,功率小也没关系,很多无绳烙铁功率也小,但有无绳这个卖点,适应某些使用 ...

USB PD供电也不是不行,可以内置pd诱骗配合大功率pd充电头使用,功率有保证,也可配合45-65w的充电宝便携使用。
至于楼主发的这个,噱头大过实际,标个“纳米”就敢把价格翻倍卖,典型的收智商税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