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时控开关!CHNT NKG1

楼主(2021-07-26):
坏的时控开关! 接1.5v电池 屏幕不亮
不知道接哪里能做个小钟表

网友:
3V电池     不亮就接220

网友:
电池只是用于记忆的,接220V的试试,应该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
有可能本来就是液晶屏坏,逐步检查下

网友A:
和这个原理应该一样,参考一下

网友:
不应该不亮啊,你把那个晶振换了试试? 换了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原理应该一样,参考一下

谢谢 第一胶跟最后一角就是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