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三贴开卡成功但电脑认不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1-07-26):
第一次见到三贴的120G固态硬盘,开卡提示成功了了,但打开磁盘管理认不到硬盘(不管是用USB转接卡还是接SATA都一样),而且也尝试过降低容量,结果都是一样,有谁遇到过?也换过几个版本开卡软都是一样。
主控可以看得到是2258XT,闪存丝印是:29F384G08EBCBB(有3个闪存芯片),ID为:2C B4 78 32 AA 04

网友:
看型号还真是40G的闪存?真奇葩啊,等高人来回答

网友A:
固定容量跑下RDT试试

网友B:
固件刷进去了但是没能运行起来/指定一下开卡容量120G或者80G看看 pretes这个选1

网友C:
打一下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

网友C:
这个保险也检查一下,泛黄了

网友:
开卡设置错误

楼主:
哪里不对?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刷进去了但是没能运行起来/指定一下开卡容量120G或者80G看看 pretes这个选1 ...

指定容量也试过了,0-3也试过了,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容量跑下RDT试试

会报错 red rdt result fail(A1)/(35.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一下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

下面两个电容对地是768,上面两个是1051,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险也检查一下,泛黄了

保险是通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开不了。总是提示 TRANADJ FAIL 0C 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报错 red rdt result fail(A1)/(35.02)

这个错误你rdt没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开不了。总是提示 TRANADJ FAIL 0C 04

Bypass TranADJ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你rdt没跑吧

没跑,RDT参数不知道怎样设置,用默认的,刷固件后接充电器,硬盘灯大概慢闪了5分钟就开始快闪,好像是报错。

网友(2022-12-01):
不好搞啊, 我的也是开卡成功,什么都正常,然后插上电脑后,电脑只有硬件连接声音,但是磁盘上不出现硬盘。
东芝 TH58TFG9T22BA4C  用 SM2258XT的主控,什么型号 ID都对得上。就是开出来,电脑不能识别磁盘。。。。

网友:
求大神指点,哈
== Current Parameter setting ==
Flash:   Toshiba,256Gbit,TH58TFG9T22BA4C(bics2)
Firmware:   ISP2258.bin

网友:
我的也是开好不认卡,然后给主控上焊油 380度加热就好了,可能是主控虚焊导致的了

网友:
系统还原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