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3块8包邮的0.8米粉红小排插,电源灯是用弹簧连接的,少见!

楼主(2021-07-26):
家里还有闲置排插,偶就很少撸。前段时间给签到红包找用处,无意发现这款,刨开红包,花1块9到手

外观正面

背面

塑料模具还算做得比较精细

插头也不是铁的

开关,看有导光部分应该带灯

插座带安全门

拆螺丝开壳
可惜不是一体铜条

电源开关

插座组件
所有的塑料销都没热铆

插座端子也不是铁的

就是铜片太薄了

外边的铜线也只有0.6

再看安全门

正面

基本都差不多

外壳

楼下重点看开关

楼主:
开关只有一根线接到灯板

把开关掏出来

灯板背面有铜箔和弹簧接触

灯板正面,全串联

弹簧另一侧是直的

插进去和开关动触点片接触

剩下的开关部分

全家福

把重叠的线整理一下,免得压到、短路

插电,电源指示灯效果

指示灯的功耗还不小呢

这小排插3块8还包邮,就不要什么自行车了
虽然通大电流不行,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插手机充电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0.18w?那把灯灭掉吧。有什么更好的替代灯的东西么?

网友:
灯的功耗吓人,改吧。

网友:
蓝灯或白灯 0.2W的功率很正常的。觉得剌眼的话加大电阻,调低电流也可以降低功耗,这点功耗无所谓了。

楼主: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要迷信一体铜条的。这种带皮铜线的插板踩扁了也不容易短路。一体铜条的无非减少了焊点,感觉可靠一些,实际上注重焊接的话铜线的也差不多。

网友:
这个价格看起来可以了,最起码线还是真三线。

网友:
粉色面板,还有白圈点缀,设计还有点心思。

网友:
灯有点亮,可以把电阻改大点

网友:
插排你留下,功率计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楼主:
铜片偏薄,接触压力就偏小,只能小电流用了

网友:
都拆了,不顺便把LED电阻换大点

网友:
这指示灯耗电确实不小,把电阻加大应该可以显著降低

网友:
我就lu不到这样粉嫩的

网友:
串一只0.01-0.015微法630伏电容,限流电阻改为1K-2K,功率表就测不出功耗了

网友:
还不错有其他色的么求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