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传祺GA3S视界汽车喇叭的瞎折腾。

楼主(2021-07-26):
车还是广汽7年老车GA3S(已停产),上月乘坐几次同事近30万的豪车,发现音响比我好点,仔细一看前仪表台上面还有中置喇叭,我的车音响高音很弱/差,网上爬了爬贴,拆下前门小三角,拆下高音,嘶!塑料膜!串3.3uF无极电解电容,量了一下4欧瓦数不知;接上QA350播放器耳机口,音量最大,cao 声音小的可怜,越过电容直通,擦音量就大了30%-40%,怪不得原车耳朵贴高音才能听出一点声音,这还谈什么高音的音质。上网某宝,淘了一对所谓Harman/Kardon的丝膜高音头(4欧10W),这里还要重点考虑尺寸,含运费不到40元,我只要求声音大点就可以了,到货后一看哎不提了看图,先量了一下嗯4欧,接上播放器音量最大,我K,这声音比原机的大至少5倍呀,赶紧找2个4.7uF的分频器无极薄膜电容,嗯耐压400伏,音量下降为直通的2-3倍。这里吐槽下这对高音直通音量还不一样,加上电容后音量才勉强一样,哎这价格要啥自行车。好吧开始瞎折腾吧。
拆下原车的前门高音头,新高音头焊上4.7uF的电容,用哥俩好胶加热熔胶原位固定好,将原车的高音接线座拆下,线焊好用两种胶找合适的地方固定好,测试OK,加点海绵吧遮遮丑完工!
装上车后,嗯,高音比串4.7uF电容裸接时音量又少了不少,这个是由于加入了中低音喇叭的原因,也有原车音响的原因,但不用贴着高音才能听出一点声音,起码正常位已经听出一点声音了,高音有改善,但么有达到我想要的程度,就这样吧,有改善就可以了。

网友:
哈,又见神指标,高了五倍,低了二-三倍,这都是怎么个指标?怎么测量的?

网友:
揭阳买的哈曼吧,哈哈不过声音还能接受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仪表台上中置的喇叭呢?

网友:
中低端车型原车高音质量相当差,有的甚至就没有安装高音喇叭,换高音,或者增加高音,是提升车载音质最省事的办法,花钱最少,提升效果比较明显

楼主:
感谢感谢,另:这个所谓的5-6倍,2-3倍也是个大概,也是自己乱估摸的,哈哈哈!这个中置喇叭是同事豪车上的我的没有

网友:
666啊,建议用原来的3.3uf电容,说不定效果好点。最近自己做了5.1音箱做家庭影院,高音头一开始用了1.8uf,听感还行,但量感还是偏少,考虑到1.8uf分频点比较高,那就又买了分频点较低的6.8uf的,单独试机量感是比原来多了不少。但是并到音箱里面后高音就感觉基本没了,最后又换过1.8uf。感觉是分频点低了中音部分会干扰高音的工作。我的音箱是两个4Ω 全频串联,再并联高音头,组合后阻抗正好还是4Ω

网友:
DS车高配版是天龙音响一万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