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3wr12-e和腾达ac11v2的主板一样,能不能互刷固件

楼主(2021-07-26):
手里有一个海康的路由器,看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235,有回复说拆了腾达AC11 v2主板一样,理论上可以互刷固件,有没有大神刷过。
我刷过磊科的,刷成腾达,都是rtl芯片,直接浏览器更新固件就行,不知道海康的有没有加密,不敢下手。
7.29   还在找我的神器ch341,没有就得借一个
补充:我手里的是3wr11-e,有线百兆,配置应该和ac7类似,这个是哪个版本

网友A:
建议先备份原机FLASH,然后找个TFTP客户端,螃蟹默认IP一般是192.168.1.6

按住RESET键上电,然后用TFTP上传固件至192.168.1.6,姑且一试。

网友B:
那可不可以说海康是腾达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备份原机FLASH,然后找个TFTP客户端,螃蟹默认IP一般是192.168.1.6

按住RESET键上电,然后用TFTP上 ...

先弄一个烧录器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可以说海康是腾达代工的

交换机和路由器都是腾达贴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可以说海康是腾达代工的

别说海康了,华为中兴家用路由都是找人代工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