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史密斯JSQ17-B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1-07-26):
拆修史密斯JSQ17-B燃气热水器
家里的热水器突然插电没反应了(之前使用中也会偶尔出现几次断电然后自己又好了)而这次完全不能用了拆开看看
主角出场,这家伙为我家服务了十多年了出了不少力哈哈
拆下外壳
先看下结构和零部件在来判断问题在哪
插电显示屏没电反应
这个应该是高压打火装置
温度感应器
电磁阀
温度调节阀
两个燃气保护电磁阀
这根铜管地下是换气扇
这个是个安全保护装置有一根管子接在换气扇上面的还有一个接口没接管子(估计是废气检测吧瞎猜),换气扇非正常时(还有废气高于某值时这点事瞎猜的)会安全阀强制关闭热水器工作
工频变压器
右边的塑料盒子是控制电路
大概了解了一下各部位的工作原理可以缩小故障范围,估计故障出现在电源线、保险丝、变压器、显示器和控制电路

经过检查排除了电源线、变压器、显示器的问题,那问题就出在控制电路上了(保险丝也是在控制电路内部)吧控制电路盒先拆下来检查
接线接头
拆开外壳电路正面
电路背面,发现问题有个严重虚汗经查看这是工频变压器220V输入接头
虚汗点
由于长期接触不良打火导致玻纤板被烧黑一圈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先不管它一会在处理先看看控制电路做工和用料
高压部分
保险丝没问题
这还有两个继电器(看样子像换气扇运行不正常和废气过高时控制用得瞎猜哈哈)
工频变压器接线头 右边二线是220V输入端 虚汗就在这、左边三线是低压输出
其他元件就不一一介绍了各位看官慢慢看
开始处理虚汗先把烧黑的碳渣清理掉
重新上锡
装好试机没问题
通电开机
打火也没问题装好完工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大婶手到病除,又省钱钱了

网友:
省了好多钱

网友:
10年+的热水器还是换了吧?

网友:
好几个虚汗。。。。。

晚上鸡腿儿和明早油条都扣了

网友:
你也想用一个世纪

网友:
  焊点可以扩大一下 估计接触面积不够 ……

网友A:
加根铜线一起焊上,还有保险管的插座最好也换一下

网友:
我看有不少焊盘都虚焊了,易发热的零件脚统统加焊一遍。

网友:
不错,电路问题一般是从简单入手

网友:
那个是风压开关,不是检测漏气的,外部风压过大的时候会开不了机

网友:
虽说用1个世纪的广告吹过分了,但看整机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根铜线一起焊上,还有保险管的插座最好也换一下

是的。这种最好加线,而不是堆锡。

网友:
史密斯史密斯史密斯史密斯史密斯

网友:
热水器都会维修了,还有什么家电不会修理了?

网友:
还能用半个世纪

网友:
把铜箔刮出来再加导线焊接,这样应该更可靠些

网友:
我家万和热水器也是插电不开机,主板是打胶的,进出电都正常,
从主板通向按键板的KEY线有5V,接上按键板就拉低电压,
此路上就3个按纽,都正常,3个不同阻值电阻,有阻值偏低,1个电容,
但找不到问题所在,
急用啊,昨晚下单买了按键板,

网友:
厉害୧(๑•̀◡•́๑)૭

网友:
世纪级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