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理一个蓝牙耳机,CSR8640主控方案

楼主(2021-07-26):
家里领导的蓝牙耳机坏了,左耳没声音了。
估计是断线了,拆

各元件

2017年生产

双灯

接线,四根线。耳机里有电池

拆下线

这里好像有点不对了

果然断线了

电池线亦断

用其它线延长

接回去

这样了

不知领导满意否

测试一切正常
谢谢观赏 !!

网友:
领导看了一脸嫌弃,太丑了。

网友:
LD要买新的,你这个这么丑!

网友:
撕逼鱼上买条好线吧

网友:
给自己用还行,给家里领导头会被打一个包,这么抠的爷们不要也罢。

网友:
这手工活也太糙了。。。

网友: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结果被你给浪费了。

网友:
不如不修,这手艺

网友:
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领导的意思是想买个"哎呀破屎"了。

网友:
我现在有点找不出买蓝牙耳机的理由了。

网友:
蓝牙耳机最常见的毛病是电池失效

网友:
隔壁坛买的JBL蓝牙耳机,只有一边耳机响,手机可以检测到信号但连不上,不知啥原因呢

网友:
丑出天际,一边白一边黑的,我一大老爷们都嫌丑!

网友:
来回折是个问题,还是真无线好些

网友:
套个白色或者透明的热缩管比较美观一些

网友:
修好领导让弄好几次?

网友:
热缩管会比较硬吧

网友:
太丑了,个人接受不了啊,请原谅。

网友:
领导的意思是你用这个就行了,给换个新的,小伙子情商不大够啊

网友:
虽然有线控,太老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