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维修达人看过来,有几个电源想寄修

楼主(2021-07-26):
联想20V 230W笔记本电源,莫名其妙的烧保险,换上保险还是烧保险,测量输入端没有短路,胶锤砸开适合把变压器磁芯砸裂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DELL 19V 8A笔记本电源,去年供电事故高压电容爆,已经换上新的电容,还是烧保险

苹果MACBOOK pro电源,故障无输出,没有明显故障点

老IBM T40笔记本电源,也是供电事故烧了高压电容,换新还是烧保险

戴森30V 1.1A电源,胶锤砸不开,无输出

来个维修达人,我寄给您,这些电源扔了可惜,修我也不会,本来都买了新的替换,打算拆件,想想也浪费,试试能不能修好,希望价格公道

网友A:
怎么这么多电源故障,你家供电不稳吧!

网友B:
mos或者桥击穿了吧才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多电源故障,你家供电不稳吧!

公司底商是380V三相电,去年零线接触不良。。。BOOM了一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或者桥击穿了吧才烧保险

应该是MOS,桥的耐压都很高,测量也基本没问题,MOS手边没有件,也懒得TB,给大师们检测维修吧

网友:
烧保险,功率管基本都挂!

网友:
看着都是正经货,怎么坏了这么多?我一个09年的X200的电源到现在都还没坏。

网友C:
烧保险都是高压端问题,一般较好处理。就是元件太密集了,一般能买得到都没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保险都是高压端问题,一般较好处理。就是元件太密集了,一般能买得到都没人修。 ...

是的我判断也是高压MOS的问题,但是手边也没件,TB买不划算,换上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就又扔下了。

有兴趣修的朋友私信我吧

网友:
以前帮朋友修过个120W适配器,原本炸机该换的都换了还是开机大电流,仔细查了下原来是主变压器初级层间短路,重新请变压器厂绕了一个才修好!

网友:
我也需要,有个投影仪电源坏了

网友:
我会,但楼主的电源没有什么价值啊   维修费比电源价值还高   哈哈   我这有个全新的230W惠普的适配器,有需要不?:lol:99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坏了两个, 都是接近10年了,使用年限到了,最近家里电器扎堆坏,心疼钱包啊

网友:
太紧凑,,,兴趣不大

网友:
你看一下某宝的同款旧电源才多少钱一个?你寄修的邮费、材料费、工时费绝对超过这价了,自己会修才有价值,不会修就留着拆零件吧。

网友:
有个dell超薄电源改14V听车机一直用着,后来好久没用,再通电就爆了,保险、桥都完蛋,开关管没测,太密集了难得拆。

网友:
看楼主是想修还是要M

也可以把尸体挂到积分商城出了

楼主:
看来都觉得维修不划算 那就算了 留着拆件吧

网友:
建议自己有空慢慢玩,这东西不值钱不值得寄来寄去折腾划不来

网友:
维修费很贵,还不愿动手,我大概5~6个电脑电源650w~1200w坏了附近找不到人修,而寄修先不谈维修费,光重量都是几十斤运费都受不了。而我电脑实测游戏功耗400瓦,我都怀疑是不是轻载烧掉的。现在不玩游戏,我35块钱买个那种非标的220瓦的拆机电源也坚持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