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蜂语充电宝大半年鼓包了

楼主(2021-07-26):
蜂语充电宝 坛友都知道的 15块要啥自行车 我撸了两个 一个是去年10月8号撸的 目前一切正常 后来又撸一个 12月31号 特意去某宝看了一下时间的 这个就缩水了 具体表现是充满后用来给手机充电 一插就掉2格电 用u表量过 只能充进去3600mah 当时我觉得可能就上了一块电池吧

楼主:
直到刚刚 收拾桌子的时候无意间手碰到了这个充电宝 它就开始打转了 得 鼓了 于是就拆了 硬邦邦的 捏不动 先找个手机充电 把电放了再说 电池是不能用了 板子还有点价值  带c口的  算算时间 这个缩水版的才大半年 8个月不到就鼓了

网友A:
手里大部分充电宝都是18650的,坚挺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大部分充电宝都是18650的,坚挺的很

聚合物电池就这点爱好 容易怀孕

网友:
我有个充电宝充完电还自动掉电

网友B:
力神的电芯???  还是说只是印刷了 lishen ?

网友:
后期的货确实缩水货,电芯就要薄些。

网友:
我买了四个还是五个。。。20元不到。。感觉用上几次就值了
因为少用,所以全部还是正常的。。

网友C:
满电存放的话,没有几个不鼓包的,就是18650他也会鼓包,只不过有钢壳压着看不出来,压力达不到的时候安全阀也不会动作(动作压力大致为10kg/cm2),但内阻会增大

网友:
充电宝只买20元以内2a的。这东西就是个消耗品。

网友:
有保护芯片,为什么还会鼓包,搞不明白,长期 过放了?

网友:
聚合物电池容易坏

网友:
还好发现的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满电存放的话,没有几个不鼓包的,就是18650他也会鼓包,只不过有钢壳压着看不出来,压力达不到的时候安全 ...

锂电池满电存放爱鼓包? 不是亏电时间长了会鼓包么

网友:
怀孕了的聚合物电池一般怎么处理?直接扔垃圾箱感觉有火灾隐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电存放的话,没有几个不鼓包的,就是18650他也会鼓包,只不过有钢壳压着看不出来,压力达不到的时候安全 ...

不是满电存放 两个一直在轮流使用 后买那个确实是缩水货 电池质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神的电芯???  还是说只是印刷了 lishen ?

电池牌子我还真没注意 按说力神的电池不会这么差的 难道是山货?

网友:
小米一万充电宝一直满电存放,有一天突然看见鼓包了,马上把电放掉,鼓包就变小了。以后就知道充电宝不能满电存放了,临到出门临时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牌子我还真没注意 按说力神的电池不会这么差的 难道是山货?

力神也挺会鼓包的,小米就是力神,而且不是那种气的鼓包,是硬邦邦的

网友:
聚合物电池,充电电流过大,和温度过高度容易怀孕,不用说的,我之前装一块,才几次就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