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会看电路图纸的大佬,KENWOOD DM-SE7/DP-SE9

楼主(2021-07-26):
两台日本原装110v的主机,没有保险丝,变压器的初级都给烧了
千辛万苦弄来了维修手册,结果看不懂,也没有标注具体电压
求大佬帮忙看看,这两个机器变压器的次级电压是多少

前面的朋友对不住,不太清楚看附件会扣m币!抱歉了!!
现在截图大家帮忙看看!

经群里讨论,cd电压为 9v 4v 37v   md电压为 14v 48v 3.5v  还望大佬指正!

cd电源经提示:11-12脚为9v   13-14脚为3.5-4v  15-17脚为21-23v
还望大佬指示!
cd电源板的部分

cd电源板连接主板的部分图纸

另一台是md
md电源猜想12-13脚电压14v  14-15脚电压48v  16-17脚电压还不知道

电源板的图纸

这个是电源板子连接主板那部分的图纸

网友A:
虽然我可以看 但是点两下70M币就没了 建议传个网盘

网友:
截两张图看看,这个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居然下载还要m,倒贴啊

网友:
点了一下坑了我35M币

网友B:
求助还搞个坑,这也太坑了!传网盘吧!也不费事!

网友:
看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图纸上并没有电源部分的电路图。只是电压比较多,比较乱,+-24+-12+-5各种电压,变压器出来的线也多,原理图中比未体现出来,不是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C:
我也觉得太贵了,70M看2张图元而已。

网友:
一点就中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可以看 但是点两下70M币就没了 建议传个网盘

不清楚啊,我就是上传了个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太贵了,70M看2张图元而已。

不清楚规则!对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还搞个坑,这也太坑了!传网盘吧!也不费事!

不太清楚这个附件会扣m币,对不住了

楼主:
经群里讨论,cd电压为 9v 4v 22v   md电压为 14v 48v 3.5v  还望大佬指正!

网友:
Q1集电极-36.8V
这一路是半波整流
记得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是交流电压的0.45倍,全波整流是0.9倍,桥式整流是1.2倍
所以变压器次级15&17脚的交流电压应该是80V左右吧

如有错误,还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