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硬盘是不是有坏道?Hdtune显示警告了:(

楼主(2021-07-26):
待映射扇区430多,是不是表示有很多坏道了呢?
这个盘还能用来装系统么?

网友:
C4都已经这么多了 就当它是坏的吧 别用了 装系统可以 准备好随时崩

网友A:
做好备份吧  c4貌似很严重  我的c5黄了好久也没事   容量大就当仓库放大姐姐  最起码丢了不太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备份吧  c4貌似很严重  我的c5黄了好久也没事   容量大就当仓库放大姐姐  最起码丢了不太心疼 ...

兄弟 能否借一部说话

网友:
有坏道了,MHDD擦除了凑合用吧

网友B:
你这电源不行吧。   我11年联想办公电脑报废之后我把硬盘拆下来插到新电脑上作从盘,11年到现在通电近3万小时,开关4000+次,刚用HDtune看了,体质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源不行吧。   我11年联想办公电脑报废之后我把硬盘拆下来插到新电脑上作从盘,11年到现在通电近3万小 ...

也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我有两个硬盘都是操作问题给黄了,11年的日立500G,满盘传数据手痒频繁的打开里边的文件,直接卡死重启后c5就黄了,还有一个希捷3T上一年还是满盘传数据时手痒打开了一个70G的游戏压缩包直接卡死重启后05和C5都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