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v110笔记本开机芯片坏了

楼主(2021-07-26):
联想v110开不了机,插上电源没反应,送维修部说是开机芯片坏了,要两百六十块钱。担心他手艺不行,修坏了。

网友A:
两百六十块钱不如在海献市场收块主板换了

网友:
插上电源没反应,有的是待机问题不开机,有的是隔离电路不通电无待机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百六十块钱不如在海献市场收块主板换了

海鲜?是不是咸鱼

网友B:
撸主的担心不无道理,现在的坑太多慎重点是对的,我觉得可以先检查一下电源和电池,以前碰到过电源有问题开不了机,也碰到过电池坏了开不了机的,结果电池拆了插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的担心不无道理,现在的坑太多慎重点是对的,我觉得可以先检查一下电源和电池,以前碰到过电源有问题开不 ...

谢谢,请问联想v110拆下电池后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的担心不无道理,现在的坑太多慎重点是对的,我觉得可以先检查一下电源和电池,以前碰到过电源有问题开不 ...

笔记本没有内置电池,直接插电源也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