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坏了的车载无线充

楼主(2021-07-26):
车里用的无线充不能充电了,于是拆开看看。忘了拍原样了中间是一块半透明的塑料板,用来隔开电路板和线圈。灯光效果也通过这块板显示

拆开发现这块塑料板中间已经融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热,不过估计这充电器是没救了

这个充电器是c接口的,四根线都焊上了,应该支持快充吧?

主板结构看起来还挺复杂,对应发热的位置应该是上面右侧那颗芯片或者是那个巨大的长方体原件

电路板一侧的芯片,我没查,应该是MOS管吧

电路班上的两颗主要芯片。这俩芯片我都没找到是干嘛用的。估计有一块是单片机

线圈盘中间也变色了

拆下后发现线圈盘已经裂开,不知道损坏是否有关。另外这个盘的材质是什么啊?是普通铁片吗?

网友:
中间那个电容短路了。换了应该能好。

网友:
眼神不错,电容开裂了。

网友:
量下看短路没有  短路 直接拿掉应该可以

网友:
车载无线支架有没有好一点的推荐,手机是苹果11

网友:
黑色碎掉的是磁片,作用大概是隔离和导磁

网友A:
阻磁片,材料应该是和高频变压器磁芯一样的,脆,很容易裂的,裂了没关系,照样用,讲究点可以用502粘粘,我修过一个无线充电头+充电宝也差不多这样的,摸死炸、焊盘烧、谐振电容漏、阻磁片裂,修修补补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磁片,材料应该是和高频变压器磁芯一样的,脆,很容易裂的,裂了没关系,照样用,讲究点可以用502粘粘, ...

这修补的成本和买个新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修补的成本和买个新的差不多了吧

加上运费,要的。

网友:
这做工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
有个想法,驱动电路换个高频发生器,直接改一个小电磁炉,你说好不好?!

网友B:
同款有一个,坛里购的,充电口TYPE-C这个支持加速充电,但充电时发热非常严重,不开空调时几乎不能用一直显示过热停止充电。这些日子用空调吹着能正常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有一个,坛里购的,充电口TYPE-C这个支持加速充电,但充电时发热非常严重,不开空调时几乎不能用一直显 ...

是的,我的也是,现在换了个低速的。主要是开导航的时候补点,高速用处不大

网友:
是的 无线充用起来发热大的 一发热就降功率 我这个就加了风扇主动散热 不过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