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移动位置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1-07-26):
太软t太软的故障了,真奇怪!其它方面都很准,就是电压档测电压时电压会随表的位置变化而电压会往上偏高一点,但我换到其它(感觉没啥电的地方)地方没有这个现象,其它表怎么移动读数都一样,我还测过9V和18650电池也是这样,无论怎样洗板子,吹风机吹,甚至那个C4(1NF)也换过,结果都没能改变,就差用铁皮把CPU包起来了,
下面是测5号电池情况 正常1.609V

位置变化一下,1.619V

用手摸下线又降下来

以下是拆机图

楼主:
9v电池结果一样,说明一下,人只要离表近测试结果就越正常,友情提示,买表的一定要注意这些情况,看来胜利并不胜利,小毛病多

网友A:
我的两个C+都是电容档有问题,一个偏大一倍左右,一个大于1微测不到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分了。应该给20的。别的帖子补吧

网友B:
这个位置怎么造成的?
DC 200mV档有没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怎么造成的?
DC 200mV档有没有这个现象

这个是二手表,拿回来就这样,黑红柱松了,不知道上家经历了什么,200毫伏没试过,等下试一下给你说,有个红色胶柱找不到了,正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二手表,拿回来就这样,黑红柱松了,不知道上家经历了什么,200毫伏没试过,等下试一下给你说,有 ...

嗯,还有就是用什么清洗的,清洗了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怎么造成的?
DC 200mV档有没有这个现象

这是正常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还有就是用什么清洗的,清洗了哪些地方

换个位置一样有升

楼主:
算盘清洗吧,可以说,

楼主:
刀盘也清洗了,试了还是一样,我习惯打点油脂,要不等下清洗了,再试

楼主:
再来,我人远点,数值更高
手摸下降些

楼主:
拿回回到原点,正常了

楼主:
红色表没这现象,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还有就是用什么清洗的,清洗了哪些地方

大神帮我分析分析,什么原因,修不修好都无所谓了,主要想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个C+都是电容档有问题,一个偏大一倍左右,一个大于1微测不到 ...

电容档倒是比较正常,就是电压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还有就是用什么清洗的,清洗了哪些地方

对了,忘记说了,酒精洗的

楼主:
我严重怀疑牛屎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咋像假胜利呢?字迹印刷是磨损还是本身就不清晰?表是黄色还是橘红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忘记说了,酒精洗的

是无水酒精还是消毒的75%?
香蕉插座内部清理了吗?看插座还应该有个塑料套,也要清洁,先不要上触点润滑剂,先把问题解决了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