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服务器750铂金电源没有12v输出

楼主(2021-07-26):
电源上电继电器有吸合声
电源断电继电器会啪嗒响的动作3到4次
1pin跟4pin短接无法启动主输出,有12vsb电压
万用表蜂鸣测主输出+-,会蜂鸣3秒 3秒后会有数值出来数值一直变大最后无穷大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元件满当当的电源,看着就舒坦。
这就是一个小白眼中的好电源标准,硬件使劲堆料

楼主:
大概那个位置出了问题

网友A:
某鱼上收的吧?多少米入的?
重点查一下同步整流那四个MOS,应该至少有一个D-S短路的
或者背面那两个肖特基有没有击穿短路的?
这个可以容易改24V供白光或 JBC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鱼上收的吧?多少米入的?
重点查一下同步整流那四个MOS,应该至少有一个D-S短路的
或者背面那两个肖特基 ...

某宝上买的 买贵了80米      变压器左边那4个mos?

楼主:
得 12vsb辅助供电的的mos管被我拆了 通电直接gg    装回mos管没有12vsb了  继电器都啪嗒了

网友:
这是hp380g6的服务器电源460w20,750w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