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联想Y700拆机CV1-8B512固态寿命显示未知

楼主(2021-07-26):
偶然得到一块联想Y700拆机固态CV1-8B512,由2246en+0DDL*4颗粒组成。

CDI检测结果可见,虽然写入量比较少,但寿命却显示未知,应该是由S.M.A.R.T.的E9项过大导致。

楼主:
总之,涨C3了

网友A:
ecc不涨不一定是真的不涨,有可能是开启了c3始终为0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不涨不一定是真的不涨,有可能是开启了c3始终为0的配置

管他真真假假,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通电时间都看不到  y700  很久的机器了吧

网友(2025-04-16):
能开卡吗,有一张一样的盘,2025年,没想到吧mlc颗粒才是绝唱,持续读写不掉速。tlc/qlc读写极其不稳定,大多数时候连机械硬盘都赶不上,只能跑分,实用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