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拆积分商城兑换的魔方电子H9 POS机

楼主(2021-07-26):
看到POS机,还是彩屏的,就换了个
拆开步骤略,像素渣见谅

壳子

内脏

板子

屏幕是ST7789 spi+电阻触摸
打印头有资料
可玩性还是比较高的

打印头资料(型号不太一样,但应该是通用的):
白嫖通道:https://xljxlj.lanzoui.com/iKH5Arviyfa
屏幕的引脚定义。。。暂时不想动。。。。应该是240x320

网友:
带不带充电器?

楼主:
1a的充电器。。。鸡肋

网友A:
加油,先玩起来,我就不用费脑细胞了
买了两个,担心打印组件没资料拆机自毁又没办法抓包,有资料那就放心的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先玩起来,我就不用费脑细胞了
买了两个,担心打印组件没资料拆机自毁又没办法抓包,有资料那就 ...

拆机不自毁也抓不了包
开机要密码,打印不了东西

网友:
锂电池可以直接放到万用表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机不自毁也抓不了包
开机要密码,打印不了东西

可以打印,有测试,员工号00,密码123456,签到员工号01,密码1234,设置里有wifi,打不开,看了拆机果然阉割了

网友B:
啊这,,,我以为换来都是拿来用的,咋都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这,,,我以为换来都是拿来用的,咋都拆了

现在倒腾**机的JS鸡贼的很,刚开始能扫码,低费率,你用一阵扫码限额1000,费率偷偷调到0.58甚至更高,还有的刷第一笔扣押金,坑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这,,,我以为换来都是拿来用的,咋都拆了

这货不是一直用来拆的吗?有支付宝和微信,这个鸡子就是被拆的命,可惜单片机不是主流的,不然光单片机就回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印,有测试,员工号00,密码123456,签到员工号01,密码1234,设置里有wifi,打不开,看了拆机果然 ...

我的01号密码是0000,打印测试是在签到界面,依次输入#3333#

补充内容 (2023-1-19 09:05):
现在操作员变成00密码12345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01号密码是0000,请问怎么测试打印?需不需要插入sim卡才能测试?

开机后第一个界面输入#3333#会进入设置页面,里面找下有单项测试,有个打印测试
输入时好像是在签到界面,让输入工号,输入#3333#是只会看到33,不用管,直接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01号密码是0000,请问怎么测试打印?需不需要插入sim卡才能测试?
在这个签到界面,依次输入#3333#

好像是0000,忘了,不需要sim

网友:
那个打印机怎么利用起来?最有用的就是这个了

网友(2021-10-27):
哪位高手要是能把打印机改成标签打印机就好了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C:
现在倒腾**机的JS鸡贼的很,刚开始能扫码,低费率,你用一阵扫码限额1000,费率偷偷调到0.58甚至更高,还 ...

确实,第一台拉卡拉是从本地一个朋友手里搞的,当场刷5000进去就送,然后当时很早好像是三点多的手续费,后来有电话推销的说老机器作废,可以免费送台新的还能用闪付,就给他们地址要了一台,结果等激活了刷了第一笔后,除了正常的手续费又额外的扣了100块,一问才知道说是什么渠道押金,要在三个月内刷够16万再返回来,MLGB的,然后那机器就没怎么再用了。
最近一段时间,又有打电话的来,说闪付的机器又提高费率了,然后他们现在出了第三代的电签机器,可以脱离手机直接用,还可以扫码巴拉巴拉的,然后我说你给来一台,现在机器收到了,但我没激活,因为相对上次这次是明目张胆的坑了,激活时的协议里明确的说了如果是渠道机,则服务商会扣除相应的渠道费用,然后这机器自带了一个ESIM卡,就算你切换成WIFI模式,还是要每年再扣你50块的流量费,所以自己也就没再去激活。
然后的然后,他们就急眼了,隔几天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尽快激活,实在不想激活的话,也可以发快递回去退给他们。
我退个毛线,留着自己拆零件甚至是挂海鲜也不不会退的,就当上次我提前掏了100块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