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三阶段充电时tl431控制极电压分别为多少?

楼主(2021-07-26):
电动车充电器三阶段充电时tl431控制极电压分别为多少?

网友:
我猜  0-∞
下面继续

网友A:
始终是2.5v,否则就失控了或坏了。

网友:
431三个极:阴极、阳极、参考极,其中参考极大约是2.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始终是2.5v,否则就失控了或坏了。

对的, 如果R极瞬间变化,即刻引起光耦电流变化,反映到PWM控制芯片就是输出占空比变化,最终调整输出电压变化,直至R极约为2.5V为止。

网友:
不懂,来学习怎么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