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神器索尼CS2a雕刻版闪灯

楼主(2021-07-26):
我遇到了6串镍氢电池组
空载每只都是1.3伏特以上
电流26毫安,每只就歪瓜裂枣了
0.9伏特左右东倒西歪,而且整体发热了
26毫安电流就热了
电池组2015年开始使用补充:
在发现放电电流26毫安,电池电压急剧下降前
我刚用bt3000充电器,进行过容量测试,每只都有1800毫安时以上

第一次遇见,急忙祭出
镍氢神器索尼CS2a雕刻版充电器
我有CS2a两台,同时分别用鳄鱼夹连接冲两只电池
其中一只电池充电不久,CS2a就可以闪灯,断开反复几次才不闪了

镍氢神器索尼CS2a雕刻版闪灯
能研判出什么?

网友:
可以研判出:电池可以扔了。

网友A:
可能充电器判断,这电池快不行了,拒充。。

硬是要充的话,用以前变压器那种傻充,正常的电池8、9个小时就可以充好的了,如果是不正常的,隔半把小时手摸一下电池温度是不是高了,就要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充电器判断,这电池快不行了,拒充。。

硬是要充的话,用以前变压器那种傻充,正常的电池8、9个 ...

你好
我们探讨一下这六只电池
在发现放电电流26毫安,电池电压急剧下降前
我刚用bt3000充电器,进行过容量测试,每只都有1800毫安时以上
所以,我才感觉奇怪
难道电池只能短暂存电???

网友:
CS2a很挑电池。内阻大的电池拒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