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 n291二代普通版记录仪拆机

楼主(2021-07-26):
  半年前买的盯盯拍mola z5前段时间一直无限重启,恢复出厂设置后一直报请连接app刷新时钟,不胜其烦,联系卖家让我找盯盯拍售后,打盯盯拍售后电话叫我寄厂里检测,其实这种问题就是电池或电容不行了,按捺不住的我准备开拆,网上只有一个人拆过,说螺丝在屏幕后面,得先撬开屏幕把螺丝去了才能打开,结果我给撬破了,这机器的屏幕玻璃和屏幕是一体的,碎了一小块,花屏了,没敢继续下手了,准备过阵子淘个屏幕换上,顺便看看里面是电池还是电容的。接着在某鱼上淘了这个号称神器n291,说是联咏n96675+sony imx291感光的,我买的不带wifi版的,便宜些,还印有美孚的logo,卖家说是美孚送客户的订制赠品,180大元。拆开后是确认是nt96672的主控,但镜头感光未知,这个机器设计的可维修性比盯盯拍好,卡扣的,扣开屏幕框就能打开,里面有一个供电的钮扣电池还是带线的,没有电容,所以他的文件格式是ts的,不用带电缓存最后一个视频文件,清晰度方面,我感觉白天不行,有点像我以前那个360 j501第一代,号称安霸a7+ov4689的那款,车子发动盖贴路面那部分马赛克严重,但是得益于60高帧率,光线好路面好的情况可以截到对向车牌,夜光没试,盯盯拍我感觉白天画质比291好,但拍不清对向车牌,算是各有长短。哪位拆过mola z5的,教我拆一下,或换个屏,扔了太可惜了,谢谢,完。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的拆解,让我大饱眼福

网友(2023-09-12):
楼主,能否告知这截图中间的8脚IC芯片型号,照片看不清,我的接了12V把这个供电模块烧了,想自己配一个换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