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W的自制白光T12焊得了18650电池么?想并联几个电池

楼主(2021-07-26):
谢谢

网友A:
可以,我就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就用过

温度多少才够(或者说合适)?

网友B:
别直接焊,废电池的,加点焊不锈钢的助焊剂,温度400度,3秒焊接,如果用镍条的话提前用这个办法先上锡

网友:
有条件还是镍条点焊吧

网友:
用松香也可以用洁厕灵轻松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直接焊,废电池的,加点焊不锈钢的助焊剂,温度400度,3秒焊接,如果用镍条的话提前用这个办法先上锡 ...

直接焊没问题,加不锈钢助焊剂才是废电池,会腐蚀,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没问题,加不锈钢助焊剂才是废电池,会腐蚀,生锈

直接焊你焊不上的,就算焊上了要么温度太高伤电芯,要么虚焊到时候脱掉,腐蚀只是表面一层保护层腐蚀,让你能上锡,你焊的时候就蒸发干了,我有这样焊的电池放好几年的都有,没有其他腐蚀情况,也不会有脱落的情况

网友:
没有问题,我焊过使用多年了!

网友:
很容易焊的,要点是焊接的地方要先用刀片挂掉表层,刮完后涂点一般的焊油,烙铁调到比较高的温度,然后松香锡丝直接焊,一般2、3秒就可以上锡

网友:
废旧微波炉做个点焊机吧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B:
别直接焊,废电池的,加点焊不锈钢的助焊剂,温度400度,3秒焊接,如果用镍条的话提前用这个办法先上锡 ...

助焊剂我用过时间长了腐蚀严重不建议使用,买好焊丝只要手法对很好焊